联想一体B305遇到难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9-21):
开机卡在LOGO界面,硬盘换了全新,SATA线也是新,经测试换新上去硬盘都是好的,结果开机卡在LOGO

网友A:
外设全部去掉试下。看下USB接口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全部去掉试下。看下USB接口有没有坏。

拔开USB也是一样的呢拔开USB也是一样的呢拔开USB也是一样的呢拔开USB也是一样的呢拔开USB也是一样的呢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之前换南桥好过...............

网友B:
是AMD的就直接加焊北桥就OK。要拆机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一次 本来是好好的 但是给我清一下cmos之后 就卡这个界面要比较久才进去

网友:
一般位数是5的多是AMD芯片,风枪加焊先试试看,BIOS,风扇,都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AMD的就直接加焊北桥就OK。要拆机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是AMD的,你遇到过吗,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的,有就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B:
我就是加焊北桥就好了,测试也没有问题。你可要试试,因为电子不是绝对了,要好了,才能算正的问题是找准了。
。。

网友C:
楼主拔了全部外设还是卡logo吗 一步步解决问题 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拔了全部外设还是卡logo吗 一步步解决问题 先易后难

已经修好放电就好了已经修好放电就好了已经修好放电就好了已经修好放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加焊北桥就好了,测试也没有问题。你可要试试,因为电子不是绝对了,要好了,才能算正的问题是找准了 ...

已经修好放电就好了已经修好放电就好了已经修好放电就好了已经修好放电就好了已经修好放电就好了

网友:
还是BIOS的故障

网友:
修好了  就把结果编辑在这个贴子里啊  又从新发贴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