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讲解谢谢各位

楼主(2017-09-21):
那个三脚管怎么测量为什么输出会没有3v

网友:
就是这个机型,现在键盘灯亮屏不亮lcd vdd没有供电

联想g455_NAWA1 LA-5971P.pdf

网友:
显卡  问题

网友:
显卡北桥都bga了。。。。。。。。。

网友:
只有当Q66 导通,VDD电压才有输出

网友:
屏供电,可直连(没短路情况下),关键是机器有没跑码

网友:
可以把q34直连    但是q36要拆掉    (你的机器估计还有其他问题     这个3.3缺失一般只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