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80M V1.0 启天M565E 完美解决开机无报警 诊断卡不走码

楼主(2017-09-21):
故障:开机无报警,拔掉内存无报警。
      诊断卡无诊断码,SYS灯常闪

客户一次性拿了6台过来,故障一样,故判定为通病。

没有下载分了,各位帮忙帮忙!!

M3A780M V1.0 ROM.zip

bios

联想M3A780M V1.0 维修.rar

391 Bytes, 下载次数: 7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维修过程

原机bios

网友A:
lz都是刷bios好的吗…………………?

网友:
维修过程还需要用分下载啊 楼主太小气了吧

网友B:
楼主这是BIOS问题吗??????

网友C:
不是BIOS问题  我也修到多很多这个机器   学校的  但是如楼主所遇到的故障 我只遇到过一块  没修好  惭愧

网友:
都是刷了BIOS好的?这么爱坏BIOS?

网友:
又是个通病,BIOS问题是给我们送钱的,越多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BIOS问题吗??????

不是BIOS 问题!!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BIOS问题  我也修到多很多这个机器   学校的  但是如楼主所遇到的故障 我只遇到过一块  没修好  惭愧

不是BIOS 问题!! 不是bios问题! 我的也是学校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都是刷bios好的吗…………………?

不是bios 问题!!!!!!!!!!!!

网友D:
这板子就是CMOS电池没电或者电压低引起的      别问我为什么,我修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就是CMOS电池没电或者电压低引起的      别问我为什么,我修一批

我昨天也搞了一个学校机房,全部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