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21):
今天接了同行的一台联想机器,说是开机没反应,拆机换我的电源插诊断卡通电发现卡上面的3.3伏待机灯没有亮,看来缺电压或短路。
用手在板子上摸了一个遍没有明显的发烫个地方确定主板缺电压,在论坛下了个图纸正好后面有时序图,按时序查起发现没有s
us3-3根据图纸他是有3VSBY提供,在查也没有看到是由那个电压转换的,但看到主板上面有个1086应该是电压转换的,查了下图纸是转3伏的,这个5伏有2个供电
VCC 和5VSB但用的是VCC电压这样待机他就不产生3.3伏,考虑了下不行改下试试,把电阻R998改到R999然后焊了一根线到D22插电自动上电,看码已经正常接显示器亮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945GC-M2 V32 .pdf

网友:
这,叫我如何给你分。有良机图吗?

网友:
不会修台式机 没有思路 我这里基本都是笔记本的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也修啊   不过没亮机图  无图无真相哟

网友:
亮机图片忘了拍了,但机器确实亮了

网友:
这样接线的作用是什么,有这个芯片的内部结构图吗,改装原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