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主板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17-09-21):
技嘉H61M-S2-B3 看了其他的板 桥PCH_1.05V 冷机状态 下 全部都在20欧以上,这张只有8.9,启动时BIOS 1脚电压3.3 后开始选片,有电压下降到0.65,然后卡住不动了,一直维持在这个电压,是不是基本确定桥报废了?因为 不想拆桥,不动桥卖废品也能卖50块。所以请教下各路高手,按你们的经验看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A:
不是桥问题的  供电存在问题  你仔细查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桥问题的  供电存在问题  你仔细查查呢

供电 是运放+ 2个MOS管 线性输出组合,查过 没有问题 管子是好的,输出电压正常1.05V,这个板子还有复位,开机的时候喇叭会哒响一声,就是卡在选片上。

网友:
既然和好板子已经对比出供电阻值不一样,那基本是桥问题。不信可以把桥拆了,或许阻值就变成无穷大。

网友:
能卖50还研究啥

网友B:
什么板子 坏的50 你这个是h61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什么板子 坏的50  你这个是h61的吗

上面有型号 看见了。。。。最近眼睛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型号 看见了。。。。最近眼睛有问题

嗯 是的 H61   H61现在废品板 没动桥的 基本都是45-50块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是的 H61   H61现在废品板 没动桥的 基本都是45-50块一张

只是没有想到坏的还值这个钱 这个好的也不贵吧

网友D:
10块收了,包邮?10快包邮马上收

网友:
把BIOS芯片拆了,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这样桥的温升比好的主板高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型号 看见了。。。。最近眼睛有问题

眼睛有问题  要抓紧处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块收了,包邮?10快包邮马上收

我替楼主说  你想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眼睛有问题  要抓紧处理啊

肯定的 只是最近没有钱吃饭 没办法 以后再看吧

网友:
既然想想研究技术,在意50元钱?维修要做到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的 只是最近没有钱吃饭 没办法 以后再看吧

那还是先吃饱在说吧  眼睛不重要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块DELL的H61也是这样的问题基本排查下来就是桥了。我外围的电路都排查一遍了就是电压被拉低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你慢慢测测啊 光这么说谁知道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