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上741cpu 发热量大

楼主(2017-09-21):
GA-a55m-ds2  发热量大 开机进bios 温度一会就从30多度跑到80度以上了。不要说是散热问题,感觉是cpu问题。但上740的cpu不开机。看看同行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A:
还有cpu供电电压正常,核心电压正常,一直怀疑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cpu供电电压正常,核心电压正常,一直怀疑是cpu问题。

怀疑cpu就换cpu试试看

网友:
你说的这个板子百度了下是FM1接口,你上740这个FM2接口的CPU是怎么做到的?另外有741的CPU吗?我见过641的CPU。

网友:
这新的,就是CPU问题,我遇到过,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A:
641cpu  换过 cpu试过了。虽然升温没那么快了。但发热量还是有点大 ,在coms里看 温度到59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cpu  换过 cpu试过了。虽然升温没那么快了。但发热量还是有点大 ,在coms里看 温度到59左右。

AMD的   59度还叫高?   60多度都是正常的  本来发热量就大好吧

网友:
怀疑cpu就换cpu试试看

网友:
我也感觉是cpu的问题。641cpu裸机温度到60我感觉是不正常。什么都没跑空载都60我感觉是偏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