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接修42寸创维液晶电视机

楼主(2017-09-21):
接修一台42寸创维液晶电视机 ,具体型号创维LC42D560C,故障现象,客户反映开始的时候开一会儿 自己就灭了。到后来干脆就直接不开机了。拆机,测220V保险管正常,确定电源板前级无短路,果断上电,测24V  12V  5VSB 均无电压,看来是电源板出现故障。拆下电源板,测各大供电场馆,二极管,均未发现短路以及短路,再仔细观察发现少了一个东西。。。。NB901没了。。。果断打开图纸,找,发现是一个8脚IC,型号为FSQ0265。手底下没有,果断订货。等货到后,继续追踪此贴。附上图纸,供大家观看

康佳KPS300-01 34005553 电路图.pdf

网友A:
上家修过,拆了吗?这个故障做的这么明显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谢谢大神分享谢谢大神分享谢谢大神分享谢谢大神分享谢谢大神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5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

网友:
如果是被拆了 那估计光换IC不一定能解决吧  期待IC到货后继续

网友B:
我注意到楼主说刚接到的时候可以开,开一会儿就掉电了,这个现象楼主是亲眼看到还只是客户这么说,如果是后者,那么上家拆掉的可能性较大,我猜测原因有二,一是上家发现还有其他问题,这芯片是忘记焊回去了,第二就是客户没同意上家的维修,上家拆掉了芯片。期待楼主芯片到货后的维修

网友C:
上家这个故障做的这么明显 应该是客户不修啊

网友:
厉害666二修电视机,期待后面的结果

网友:
如果被拆了说明修过 如果没修过 那说明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D:
会不会还有其他问题。。。然后再报价,然后就不修了。。。

网友E:
能亮机的话和这个芯片真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修过,拆了吗?这个故障做的这么明显

客户应该没找人修过,这个芯片是炸了 引脚都在后面有几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注意到楼主说刚接到的时候可以开,开一会儿就掉电了,这个现象楼主是亲眼看到还只是客户这么说,如果是后 ...

客户应该没找人修过,这个芯片是炸了 引脚都在后面有几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这个故障做的这么明显 应该是客户不修啊

客户应该没找人修过,这个芯片是炸了 引脚都在后面有几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亮机的话和这个芯片真没啥关系。

那和什么有关系?求赐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还有其他问题。。。然后再报价,然后就不修了。。。

客户应该没找人修过,这个芯片是炸了 引脚都在后面有几段,因为客户是我一个朋友,应该不会骗我的

网友:
客户应该没找人修过,这个芯片是炸了 引脚都在后面有几段

网友:
可以用电视机模块改,我都修了两台了,不想改可以换块电源板,改的便宜。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这种板不贵

网友:
高手呀,是lcd的电视,还是LED的

网友F:
现在希望能找到大屏幕电视机的图纸。

网友:
电视机我一般直接买通用的电源板 也就50左右

网友G:
怎么样楼主,此电视剧修复了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怎么样楼主,此电视剧修复了没有?

搞定了  换下来就OK了,一切OK  已经交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搞定了  换下来就OK了,一切OK  已经交工了

好的,修复了就是件美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的,修复了就是件美事。

恩,不过那个电视,还真让别人修了。。。客户没说,客户的儿子说的,他说他看见他爸,问他爸干嘛去了,他爸说修电视了,扔修电视的哪里了,客户立马给我打电话问我修的了吗  我说能修,客户立马让他爸拿回来送我这里来了。估计那个芯片是那家伙故意整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希望能找到大屏幕电视机的图纸。

你想要什么大屏幕电视机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恩,不过那个电视,还真让别人修了。。。客户没说,客户的儿子说的,他说他看见他爸,问他爸干嘛去了,他 ...

有人故意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