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 LX3 PLUS REV1.02不触发

楼主(2017-09-21):
最烦修补触发,查的条件太多,一样,还是在论坛找点位,还好友可以参考的REV1.03触发部分一样。待机3.3V,1.2V正常,按开关,IO的34 ,36脚可以跳变,短接绿线到地可以触发点亮。那就好办多了,看
,一测出来了,ATX插座的绿线到IO附近的断线了,飞线后触发点亮。。。。
不触发

网友:
台板上面 绿线到IO断线这个故障 也很常见

网友:
就是断线!!!!!!!!!!!!!

网友:
华硕的主板断线很常见,不知道为什么哟

网友:
PSON到绿线断线只要查出来,还是很容易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刚修了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