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水果A1466不充电~

楼主(2017-09-21):
       此机是之前修过得返修机,当时拿来3声报警内存颗粒进液换了OK,过了半个月说不能充电了。。。
      到手进系统可以识别到适配器 没有充电,因为刚好有要订的芯片就顺便发了个6259回来,芯片到了换好后涛声依旧。。
     无奈查条件吧。。。单插适配器公共点无电压,这机器不仅不充电,即便识别到适配器依然在消耗电池电量。。
     2脚14.7
    3脚3.9
    19脚5V
    20脚0V
    老司机应该知道问题所在了吧,上个图更直观一点
    芯片刚换的对吧,那就直接干掉C7001吧,拆了之后20脚5V有 了。公共点电压
芯片是好的。电容漏电所致。。。
已充电。
  谢谢观看!

网友:
充电芯片上的20脚所连的电容漏电所导致?

网友:
充电芯片上的20脚所连的电容漏电所导致?

资安通 -2 抄袭帖!

网友:
有图纸  就好修  可惜我们这业务少  不能耗大的时间专业搞

网友:
维修苹果电脑利润还是可观的,有的比较严重的维修成本也高

网友:
楼主就说些没用的 要都是老司机谁还看帖子学习啊

网友:
电容坏了  苹果的电容坏了  捡钱捡得爽

网友(点评):
版主,技术论坛,怎么你也“钱”当“先”了。唉!

网友A:
真心的是苹果的机子修的太少了 普通笔记本倒是修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的是苹果的机子修的太少了 普通笔记本倒是修不完

有修不完的普通本子就不错了

网友:
这种故障少见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