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放电修复成功

楼主(2017-09-21):
拆解放电就成功修正常进入系统了,南北桥没有问题,各接口正常使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什么故障,放电修好的

网友B:
这个不好说 楼主没有说大家不好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什么故障,放电修好的

卡在LOGO那里卡在LOGO那里卡在LOGO那里卡在LOGO那里卡在LOGO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 楼主没有说大家不好猜

卡在LOGO那里卡在LOGO那里卡在LOGO那里卡在LOGO那里卡在LOGO那里

网友B:
卡LOGO大多刷程序和桥空焊都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大多刷程序和桥空焊都可以好

说得有点道理说得有点道理说得有点道理说得有点道理说得有点道理

网友C:
这个机器卡LOGO放电就好?感觉没这么简单吧,最好多多测试一下,最怕过几天就反复这个问题,还是多检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卡LOGO放电就好?感觉没这么简单吧,最好多多测试一下,最怕过几天就反复这个问题,还是多检测吧。

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现在测试中

网友D:
BIOS 出错 把COM 电池 放电就能决绝

网友:
现在为了挣下载分,真是不容易、。。。。

网友:
楼主的回复为什么要一句话说好多遍

网友E:
发贴  请把故障  和解决方法写在贴子里

网友:
这个贴不适合呆在严管区

网友F:
卡L○gO,放电就可以了吗,会不会不稳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卡L○gO,放电就可以了吗,会不会不稳定呀

经测试一天一夜很稳定,不过建议要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贴  请把故障  和解决方法写在贴子里

知道 了知道 了,谢谢提醒呀下次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出错 把COM 电池 放电就能决绝

你说话好深奥呀,我一脸蒙蔽,你解说 下

网友G:
duo 测测吧    AMD的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duo 测测吧    AMD的不稳定

目前 已经稳定还不错,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