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40 用电池放一晚上会不开机

楼主(2017-09-21):
thinkpad x240 插上电池放一晚上,再用电池无法开机,这时候插上充电器也无法开机。拔掉电池 在插上适配器就可以开机,关机拔掉适配用电池可以开机,插上适配器也可以充电、
看了论坛里面好多帖子 有说是BIOS问题
                                   还有说是指纹问题
                                    排线问题
                                    充电芯片问题
                                    CPU空焊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194

个人认为是通病,但没人解答这个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下

还有左掌托位置拿起机器时,出现花屏或蓝屏现象这个问题我这个机器有
还没解决的小伙伴可以参考这片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4927-1-1.html

补充内容 (2020-3-6 19:35):

机器问题最后是因为开关排线坏了导致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以慢慢把这些都试一下哈,刷BIOS等

网友:
现再刷BIOS刷的不开机了,想找图纸和点位查查看

网友:
这问题头疼,买了内置电池,到了试一试

网友A:
这个 最好要慢慢查 看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最好要慢慢查 看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一点水都没进,这个本子待机的时候只有一个1.05V么

网友:
多谢分享  这种问题 确实不好查

网友B:
哎  兄弟  你刷bios的时候原bios有备份吗   再刷回去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兄弟  你刷bios的时候原bios有备份吗   再刷回去啊1

回刷了也不开机,感觉是BIOS芯片坏了,买了芯片等芯片了

网友:
IBM的机器要么修起来很简单  要么把人都要修废了

网友:
后续有结果了说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C:
     用电池的时候只有一个VCC3SW出现,,,不开机的时候用电池测一下,看这个电压是否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池的时候只有一个VCC3SW出现,,,不开机的时候用电池测一下,看这个电压是否产生,,,,

现在用适配器都不开机了,若若的问下 ,这机器待机是不是只有一个1.05V,还是VCC3M VCC5M 都有

网友:
vcc3m和VCC5M出来一下然后就没有了

网友(2018-12-07):
机器问题最后是因为开关排线坏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