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00 ,开机指示灯闪,不上电 ?

楼主(2017-09-21):
联想Y400 进水机器,无待机,查8205条件都正常,换一个51125,待机0.04 ,3V 5V 都出来了 ,按开关 ,指示灯闪一下,不上电。
测EC 供电,复位, LID ,ACIN  都正常,PCH_PWR_EN 电压为0.这样的话,桥的3V 供电没有,直接把J11   J14 短接,待机变成了 0.05,按开关还是一闪 ,电流上不去。
偶然发现 3V 上管 PQ8 有点发热,把3V 5V 两组场馆都换掉,故障依旧。把PJ3断开 待机 0.01 ,感觉应该是+3VALW 有微短路。
另外还刷了 BIOS ,故障依旧, +3VALW
这个去的地方太多 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嗯   ec发给桥的信号有吗  桥的待机正常吗  桥的信号有发出吗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肯定高了,查查后级看看

网友:
你首先思路都没了  也错了   开机灯闪一下没掉 你要看  单片机去唤醒了南桥  南桥没有返回SLP  还是单片机压根就没有发出唤醒信号

网友:
确定短路可以尝试用下烧机法

3V短路多是在EC 或者桥了

网友:
进水认真观察有无腐蚀
待机高,解决待机高的问题,桥的供电是按下开关后出的.

网友:
额    要不试着把3  5v  的电容换换

网友:
待机电压高,短路了,,可以看看网卡啥的

网友:
短路的话可以烧鸡  应该可以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