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 神奇的掉电问题

楼主(2017-09-21):
  接手一台2修的神州K650D-I5 D1  客户说有时能开机有时自动关机。拆机检查发现显卡供电,CPU供电,bios都动过。裸板试机有时能显示,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到0.02X,有时又能到0.05-0.07左右,触发后多放段时间风扇狂转10秒左右掉电,偶尔亮机后半分钟-10分钟掉电。
反正没规律。
    最终问题是PQ1不良引起的。板号W65J0-D02.
PQ1是6脚双Nmos

网友:
楼主  发贴重要的是检修过程   而不是结果

网友:
你是怎么查到是PQ1这个元件出了问题?能否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说起来还得靠别人的经验,这个本子的好几个不同的问题都提到过6脚MOS(但是坏的位置不一样,表现的问题很多),有的不触发,有的电流小,这本子在我这之前就是二修货了,修了很多天没进展。这种mos无非就是PQ23 PQ58  PQ14  PQ11 PQ5 PQ1这几个,就挨个换,结果到PQ1问题解决。你问推理经过,我也是懵逼的。反正遇到这板子,最好6脚MOS都换掉,反正不多。换了也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