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ipad更换玻璃

楼主(2017-09-21):
上次拆MINI的屏幕拆坏了。是更换玻璃的,可是排线在下面。郁闷啊。而且下面还有双面胶,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弄的

月饼 -2 改扣2分吧。算作警示

网友:
加热,拆就行了呀,很简单的,大哥。。。。。

网友A:
根据你上个回帖,判断你这个是灌水刷分
不服来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上个回帖,判断你这个是灌水刷分
不服来辩

这位宗师,我虽然很敬仰你,但是你这种判断的方式我无法恭维,多谢你让我了解了迅维的管理制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宗师,我虽然很敬仰你,但是你这种判断的方式我无法恭维,多谢你让我了解了迅维的管理制 ...

才扣10金币,已经手下留情了。你没看到别的在这个版块刷分的,都是20 50 100吗
给你改为扣2分,算作警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扣10金币,已经手下留情了。你没看到别的在这个版块刷分的,都是20 50 100吗
给你改为扣2分,算作警示 ...

好吧。我也是知道了,不过这个帖子确实是真实的,拆过10片坏过2片,所以我想了解下这个有没有完美的拆法。也多谢月饼大哥的谅解,还有我想问题下这个金币是否有其他途径获得,平时比较忙。我很久没有发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也是知道了,不过这个帖子确实是真实的,拆过10片坏过2片,所以我想了解下这个有没有完美的拆法 ...

发帖啊
签到啊。现在签到很多金币 。连续6天就有100送

网友C:
7111+风枪加热,用塑料翘片去慢慢取,熟悉几次就很快了  碎玻璃都是可以完整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啊
签到啊。现在签到很多金币 。连续6天就有100送

这样啊,好的谢谢了,现在都懒了都没有去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7111+风枪加热,用塑料翘片去慢慢取,熟悉几次就很快了  碎玻璃都是可以完整取下来

不是,是内屏,外屏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