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ul30a图纸

楼主(2017-09-21):
求华硕ul30a  main board rev 2.0 图纸   基地目前只能搜到点位,有的大神麻烦分享一下,谢谢了,我的机子是触发时灯亮,,电流不走

网友A:
米有 图纸 ,维修指南  要吗。。。 我发你

网友B:
asus的图纸就别找了 没有的 找下点位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有 图纸 ,维修指南  要吗。。。 我发你

放电才能触发的,,,大神有搞过吗,,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的图纸就别找了 没有的 找下点位维修吧

放电才能触发一次的,,,关机再触发,指示灯亮,电流没上去

网友C:
点位图跟电路图二选一我更喜欢用点位图,特别是有些板没标元件号的,但最好点位是有标注元件型号跟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跟电路图二选一我更喜欢用点位图,特别是有些板没标元件号的,但最好点位是有标注元件型号跟参数的。

点位觉得无法去分析电路,当然了,你对各类芯片供电,时钟 复位,,,很熟的话,肯定点位好用了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lter%5Bforum%5D=51论坛只有点位图和维修指南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有思路,有图纸就是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ul30a&searchsubmit=yes&mod=forum&searchid=1&filter%5Bforum%5D= ...

多谢版主分享,,,指南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有思路,有图纸就是好    学习了????????????????????????? ...

我有啥思路,我就要求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