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掉电

楼主(2017-09-21):
型号:DELL 1320     板号:LA-5162P 1.0     问题:掉电                                                                                                    裸板接电源,待机0.01.按开关,触发到0.04掉电,再次触发0.11;0.02;0.05; 万用表测量系统供电3M,5M正常产生,就是不上电,测量各电感各转换电压对地阻值,没有发现问题。。。这样只能开机瞬间测量各大电感电压,除3M,5M一直稳定外。。其它电感均无电压,除PL8瞬间1.0几伏,多测量几次也没有电压了。。如下图:

PL8由PU8产生,好运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测量PU8主供电10PIN,无电压。。追查+5VS,如下图:

上面注明了我测量的结果,最后判断为板层断线,补线后的图:

补完线后,接上屏,顺利亮机,亮机图如下:

最后附上此机原BIOS:

网友A:
这样飞线稳定么???????会不会后期负载带不起

网友B:
我觉得这么老机子还是好修点 现在新机子好难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稳定么???????会不会后期负载带不起

放心,没有多大电流流过的,不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么老机子还是好修点 现在新机子好难修

新机子集成度高,可维修空间变窄

网友:
楼主飞线功夫一流  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D:
看帖加分是美德,已加分点赞并评论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块板子250    哈哈   真实写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机子集成度高,可维修空间变窄

对的 有些最终到了U故障了 也就很麻烦了

网友:
还是老古董好修!!!!!!!!!!!!!!

网友:
后级缺电压,,,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心,没有多大电流流过的,不会出问题。。。

我之前也飞过类似的线,结果后期短路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飞过类似的线,结果后期短路烧一大片。。。。。

MOS管主要是电压驱动,控制极电流很小的,在我修的这片主板里,这个就是一个典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帖加分是美德,已加分点赞并评论

谢谢;现在分难挣,难得遇到知音人

网友:
修到过一样的机器 也是5V-5V那里的问题  4脚断线 连上就好了

网友:
现在真的是实话除了老机器好修新机器除了刷刷bios都没有什么维修的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机子集成度高,可维修空间变窄

新机子很少电路问题,基本就是BIOS和U

网友:
这款显卡坏是通病,但是掉电应该属于个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