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不加电

楼主(2017-09-21):
开机排针有电压不加电,测量IO,NCT5535D 30脚没有电压,有时有跳动的电压,在网站上找到有关的维修经验这个脚应该有5V的电压。顺着30脚跑电路最终发现腐蚀断线。修了好几片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主板有图纸吗,这个脚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来。。。。。。。。。。这个是通病么

网友:
30脚是pwn脚,看线路是开机脚到IO断线了。。。

网友:
维修仔细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网友:
哪里腐蚀断线了   没看到啊  标出来不好吗

网友:
这真是通病就好了,应该和环境有关吧,呵呵

网友:
看起来是IO的PSON到绿线之间断线了

网友:
厉害了群主,666666学习了。。。。。。

网友:
意思是PSON到绿线断线?

网友:
网吧里面用过2年后都是灰尘很大也没人清理,然后潮湿,时间久了很容易腐蚀主板。当然主板本身的做工也有关系的。

网友:
开机排针 最边上的线, 就是主板最下面的那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