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0-A 加电不亮

楼主(2017-09-21):
东芝L40-A 加电不亮LA-9865p,电流0.48不跑吗BIOS已刷,是不是板载CPU坏了。

网友A:
这个是不是AMD的U  你量下USB阻值 这个U爱坏

网友B:
摸桥温度怎么样。 CPU坏的还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AMD的U  你量下USB阻值 这个U爱坏

有一个u口413    另一个633,这个633的应该是正常的,看来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摸桥温度怎么样。 CPU坏的还是少,

                           温度不是特别热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南桥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   估计缺信号的吧

网友:
定性U故障之前还是要多查查

网友:
加焊试试     不行就没办法啦

网友:
明显CPU没过啊。。。00...........

网友:
多查一下相关的信号,单看电流和刷BIOS程序还判断不了CPU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