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拆解方法详解

楼主(2017-09-21):
(1)首先拆下固定底座的四颗螺钉,将底座拆下,然后,再拆下显示器后面上的两颗螺钉。   (2)在面板的边框上有3个卡扣,小心用工具(如小勺)撬开。
(3)撬开卡扣后,即可将机身的背板和前面板分离。
(4)拆下USBHub电路板的接地线,拔下USBHub电路板上连接插座的信号线,取下USBHub电路板 。
(5)在USBHub电路板的一侧是按键控制电路板,用手抠开四个塑料卡,就可以取下。
(6)用工具(如小勺)将液晶面板边框的卡扣撬开,注意左、右边框上各有四处卡扣,要全部撬开。
(7)用螺丝刀拆下面板后面电路板金属屏蔽罩四周的螺钉。拆下金属屏蔽罩后,就可以看到显示器的主要电路板。
(8)拆下电路板与液晶面板的连线,再将液晶面板四周的螺钉拧下,卸下金属框架,此时,液晶面板就可以拆下。

月饼 -10 抄袭帖!

网友:
月饼哥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