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9-21):
同行送来的,说他把bios放电了也不行,键盘换了一个也不行,我拿到手上上电掉电,拆开测量各个电感阻值正常,触发瞬间3v5v也有,把贴纸全部撕掉,撕到ec的时候发现61 62  63  64脚腐蚀,问题就出在这了,先刷干净,加焊,上电电流起来了,装上内存显示了,此机修复

网友:
嗯  还不错遇到了  不过记得检查键盘好不好用

网友A:
图呢  为什么不发个图出来

cgl

网友:
幸运的二修 IBM的板子做的都不错 一般不出什么严重的问题

网友:
受潮了吧              下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  为什么不发个图出来

忘记拍了,下次一定有图有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