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块技嘉GA-78LMT-S2主板,跑C1不过内存,跑了点弯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2017-09-21):
如题,最近台机主板很便宜,所以修的比较少了,同行一块780板子,不过内存。先外观检查一下,没发现异常,(这里就开始跑弯路了)以为很简单,CMOS放电,无效,刷了个BIOS,无效。于是测量一下,内存236脚,VCC SPD 3.3V是0V,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内存附近有轻微烧毁的线路,直接飞线,亮机OK。跑了点弯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SPD    三代内存的主板通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D    H61主板的通病了

不是h61啊,版主看错了吧,是amd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h61啊,版主看错了吧,是amd的好吗?

哦   说错了  三代内存的主板  SPD  都喜欢烧断

网友:
通病了,还有236相连的小IC也爱坏!!

网友:
内存SPD供电线断线,这也是捡钱的活了

网友:
又是spd断线导致的故障,三代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学习了楼主,收藏下备用哈哈,。。。。

网友:
又是SPD烧断线。

网友:
飞线搞定不要成本,是捡到便宜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等小小白涨知识了,以后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