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Sony液晶电视维修之奇怪现象有人见过吗?

楼主(2017-09-21):
接一台索尼40寸液晶,故障现象为刚开机灰白屏,声音正常没有字符,过一会儿慢慢出现竖条,再过一会儿从中间开始慢慢黑最后全黑。有没有哪位师傅碰到过这个现象交流一下啊。我判断为液晶边条有问题,量了边条上的电压,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哪些电压不正常的:vin 12v,  VONE 29V , AVDD 15.6v ,   VOFFE -11.2v,  vcc12  1.2v , vcc33  3.3 v, vcc1.8  1.8v , inv-v 1.7v , inv-h 1.7v ,其他各测试点基本为6.6v。

网友:
屏坏了    可以尝试  三星屏  别有Y轴   很难修复  建议放弃维修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你平时得要联系修屏的师傅 判断屏坏和用户说话价格保修时间,就问那边能不维修好,再决定发不发过去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故障一样,肯定屏坏了,别折腾了,
其它牌子的屏或许有救,三星的没救

网友:
这种屏边缘像雨点的好像基本都是屏坏了

网友:
三星屏,有些问题修不了,我不是修屏的,他们说是内部坏了,没有办法。

网友:
像是屏坏啦  看着怎么拆的这么散啊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再不放心可以用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三星的屏,别浪费时间了。直接报废了

网友:
某宝上淘了一块屏边板,目的主要是测试参数。测试下来电阻电压和原来机器上的边板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确定是屏坏了,放弃了,通知客户拿回机器。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没什么搞头了!。。。。。。。

网友:
屏坏了,三星的屏,没搞头了。告诉顾客拿回去把。

网友(2017-10-25):
,这种机器修起来很麻烦,还好。只是断板子这边的。要是断的是玻璃那一边的。我想知道除了热压还有别的办法焊上去么!

网友:
屏坏了,看到这种几乎不用搞了,以前还会换逻辑板试下,但很少能换好的

网友:
这个屏这么容易坏的吗?我也遇到过,电源板短路修好了也是屏坏的

网友:
遇到过一例一模一样的情况,换边板就好了,你都买回来了为什么不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