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X79_DELUXE 服务器主板 i7—4代CPU无集成显卡

楼主(2017-09-21):
故障现象:开机无限重启
检测步骤:内存主供电、桥(1.1_1.5)、以及一些转换电压都是正常的,总线(测量到这里不正常)没电压
总线供电控制芯片PU800_Up1606Q,打值场管以及电感阻值正常
检查芯片开启脚(14脚),无电压,此芯片为外部悬空开启,外部受三极管控制(PQ806)
检查后三极管损坏,拆除即可 三极管拆除后,测量开启脚为2V
开机成功

进PE测试几分钟掉电,再次开机无法开机,在测量VTT无电压,开启也没有电压。
测试芯片主供电正常,风枪加热芯片,又可以开机
拆除芯片重新焊接,即可 应该是虚焊导致
之后开机稳定运行。 附件为点位图

网友:
也就是说  三极管坏了   芯片又虚焊了?

网友:
估计会返修啊兄弟,最好换个芯片。

网友:
芯片还虚焊了,这种问题最好多测试几天避免返修

网友:
华硕还好,多少能有点位,我前面看错了还以为是dell的服务器主板呢,品牌主板无图纸修死个人。

网友:
p8z68你刷bios了吗?可以试试!我用一块就是反复重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