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不充电

楼主(2017-09-21):
A1502 不充电。。充电芯片换了。他们说的那个铁壳也换了。还是不充电。有那个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修好100红包。感觉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A:
不充电很好修的啊   首先你看看灯亮不亮。 灯不亮。 差EC 跟充电芯片     灯亮的话,  就充电芯片即可

网友:
亮什么灯  首先你得描述清楚才行啊  要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很好修的啊   首先你看看灯亮不亮。 灯不亮。 差EC 跟充电芯片     灯亮的话,  就充电芯片即可

芯片换了的。一样的  灯亮了的。红灯

网友:
至少也要测量下基础条件吧   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估计应该这查下相关的充电线路

网友:
你查一下充电电路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建议更换U7100,好的话QQ告诉我一下

网友:
恭喜恭喜 这个红包 好给力 给力收藏一下 谢谢

网友:
                  没有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换U7100,好的话QQ告诉我一下

换过的。还是一样的。最先换的就是这个

网友:
加我QQ1142501629,咱们一起看看板子,好吗

网友:
100快是不是有点少了  这么多大神都不出来献计呢

网友:
都摊上大事了。加热了下EC 。竟然不亮了。跑马0.3 .我也是醉了。

网友:
修道这种机器。真麻烦。还好当初修的时候说了下。有可能修了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