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450cc进水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9-21):
昨天接一同行送来的,asus x450cc,
故障:进水,不加电,看ec部分进水,带点长毛,没考虑果断订一ec,it8517e,

今天换上芯片,测有3.3v, 5v才2.2,测up1589q周围小件都没问题,不确定up1589q有没有问题,先找了个换上去,华硕的料板拆了个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发呆间刷了个bios也没用

搜下论坛,说按无待机处理,还看ec这块,又回到EC这块,当时是有个连接EC102脚的电阻腐蚀,我换掉了,有个472的排阻腐蚀不严重,没换,想起华硕的机器排阻爱坏,就找了个排阻换上去,插电,加电惊喜来啦! 没图纸也不知这个排阻是干啥的,完全巧合,高手不要喷啊
顺便说下,这个机器待机情况下,是有5v,没有3.3v,加电才有3.3

网友A:
不开图纸直接修。能修好的。也算本事。。。。v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

H55

网友:
你这个我怎么看像在ec左面那个472,我坏的那个是ec下面那个472

网友:
顺便补发下这个机器的bios,肯定是好的,欢迎使用

x450cc

网友:
牛,,,到那里 搞到的 华硕 账号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仔细点看进水的地方很容易发现惊喜,,。

网友:
那就是  这个了  ec下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图纸直接修。能修好的。也算本事。。。。v

asus这机器想看也没有图纸……

网友:
修的不错    已加分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门让维修者得到不少好处

网友:
加电才有3V的机器真心不多啊!加电才有3V的机器真心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