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305

楼主(2017-09-21):
上电短路 不开机,小短路,不知道有谁碰过
不开机

网友:
这问题没有通病的吧,有短路就打值烧鸡,烧不出来就头疼了

网友:
直接烧鸡 试试 或者打值 问题就明显了

网友:
短路 就查哪个电压短路了 烧机就好了

网友:
短路就查下具体哪个供电短路之后查出短路位置

网友:
用烧鸡法慢慢测试撒,但是不一定都可以烧出来

网友:
短路就先打一下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看看那个供电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