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在手机发帖添加不了照片

楼主(2017-09-21):
手机上那个圆圈加号没反应,添加不了照片,有人遇到吗

网友A:
你可以联系一下管理员    我没用手机发过贴  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联系一下管理员    我没用手机发过贴  没试过

找到原因了,我用360浏览器就不行,用其他的就行,是不是浏览器阻止了

网友:
插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