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的惊喜

楼主(2017-09-21):
15年的机器,机器型号是TPN-L124
机器拿来的时候报的问题是不触发,没反应。经检查,确实是不触发。当时心想,不触发嘛,按照8/9系列时序应该很好搞。
拆开机器,查3/5V待机正常,开关键3.3V有高低高跳变。这时更加确信按照时序很好搞.....
但是老天给我开了很大的一个玩笑,拆开之后找版号想找图纸出来,找个版号找了我好久,,
大家记住了啊,这个机器的版号在无线网卡旁,而且字太小,小的我都差点没找到。
版号找到了,从基地带回来的资料里面找图纸,没有!然后上论坛找,我记得一共就3个帖子,2个bios,1个问芯片的。看来这图纸是没有。
心里面是崩溃的,无图无点位,并且主板小零件都无编号。
闷头慢慢查吧,开关板到EC,查了快10分钟,终于找到了链接的电阻,高低高电平是正常的。
决定刷一下bios,在论坛下了一个(说的是分离合成的,结果我发现还是亮机慢,这是亮机之后发现的)刷了bios之后,故障依旧。
检查了LID,正常。
看看书吧,8/9系列时序第一步就是RTC,RTC RTC 32.768K晶振。按了开关无反应,结果用表笔捅了一下,触发了
这把我给惊喜的,居然触发了?看来是RTC电路的问题?
在后面的实验中,确定要么就是晶振这边,要么就是桥了。这个板子桥和CPU是一体的,板载。
干了晶振,谐振电容。开始的时候能触发,试了几次以为好了,等冷了之后又不行了
用罗铁给晶振加温,又可以了。
在基地的时候船长说过这种问题还是桥坏的几率比较大,在万能的TB上找了一下,发现没有这个板子卖?????
死马当做活马医,给CPU做了BGA。
又好了,但是还是冷机不行。
到这里我就觉得奇怪了,我不动CPU。就用罗铁给晶振加温,能开,冷了之后就不能开。其中我并没有碰CPU,如果是CPU的问题应该是我给CPU加温,才能好啊
,换了不下3个同样的32.768K晶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再弄不好,又发不到板子的情况下,这机器看来只好退了。可惜了浪费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最后还没捞着好处。
中午为了压压惊,我中午吃了一条鱼,一盘尖椒回锅肉。
之后就弄了一个台式机,,,,,,,
弄完之后又开始修这个板子,这次我也不考虑到底是那边的问题,我只能认定是晶振这边了,该换的都换了。我又没CPU换,,,
于是我突发奇想,换了几个晶振了,问题是一样的,于是,,,,,
(请看大图,文字下面)我去台式机主板上拆了一个大的晶振。
换上,,,开机触发了,接上屏亮机又慢,又把bios刷回去。这次亮机快了。
等他冷机,大概20分钟之后再开,还是能开。我就激动了。这玩意就修好了???
于是慢慢边装边开机试,都正常。哈哈哈哈。皇天不负有心人,,
,装好之后,继续试机。发现冷机状态下依然能开。
于是这个板子就被我用一个台式机的晶振给修好了。其中的原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台式机晶振比较好,频率比较稳。
没有示波器,我也测不出来。
提醒各位,如果下次你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直接换台式机的晶振试试,说不定就有惊喜!!

看我的人生格言!!字贴的有点歪了。

已经修好,断电放了一晚上,今早开还是正常的。具体能用多久就看此机的造化了。

网友:
确定不会返修?

网友A:
还不敢确实,不过试机很多次了。主要是我发现如果是CPU的问题,那我动晶振是万万不能好的。

网友B:
哦,这种情况很特殊,晶振一般都是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种情况很特殊,晶振一般都是标准的

如楼上说的,这机器目前还是测试阶段,冷机测了几次了,每次都正常

网友:
看码子这么多  就值得赞一个  条理一般啦  35V跳变  反应的问题  想到的指向点  不明确

网友C:
修好也不容易,还是晶振有问题,多收点好料太关键了

网友D:
返修机会很大,之前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思路、。。。。。。。。。。。。。。。。。。。。

没啥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也不容易,还是晶振有问题,多收点好料太关键了

等着看会不会返修了,只要坚持一个月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返修机会很大,之前我试过

最后还是确定是桥问题吗?其实我也是悬吊吊的。不行再说吧,质保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也不容易,还是晶振有问题,多收点好料太关键了

目前5点拆了电池冷机,等6点下班的时候再试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学习了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呀  这个不是都一样吗  大一点小一点都是一样的频率呀  想不明白,楼主还是多测试吧   我个人表示不放心

网友:
最怕这种修好了却不能确定故障原因的机子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熬人的机器。。。

网友G:
32.768不是都一样的  难道台式机的要吊一点么

网友H:
怎么感觉都不稳定啊,不过我喜欢你人生格言

网友:
有理想 有冲劲的人最终都是会成功的

网友I:
放冰箱冷冻以下再试试,如果还行那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还是多测试测试,不应该这么多晶振都是坏的吧,但愿能稳定

网友:
同样的原件  笔记本的不行换了台式机的就ok ?……

加分了鼓励发帖 这个还是多试试

网友J:
晶振和电容最好一块换了

网友:
楼主你辛苦了。太复杂了。。。。。。。。。

网友K:
LZ有没有试过将晶振的电容换掉试试?个人感觉是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但我喜欢LZ那句格言!终生受用!我喜欢

网友L:
修过好几台了,表笔测量晶振可以触发亮机,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都不行,直接加一个台式机那种晶振就可以了,没有返修

网友:
真的假的啊 ? 难道台式的晶振要吊一些

网友:
测一下晶振两脚的对地值,看是否一致。

网友:
不管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主板都是这样的,不稳定的主板很磨人的,你以为好了,后面时间会给你狠狠的一巴掌告诉你。哎,说多了都是泪啊。所以修好了,多测试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过好几台了,表笔测量晶振可以触发亮机,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都不行,直接加一个台式机那种晶振就可以 ...

楼主看了你这条就可以放心了!也算是莫名其妙了啊!不过可以当成是一个实用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敢确实,不过试机很多次了。主要是我发现如果是CPU的问题,那我动晶振是万万不能好的。

遇到过一次  晶振稍微加热一下就能开机。冷了就不行,也是绕了一圈无果。最后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有没有试过将晶振的电容换掉试试?个人感觉是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但我喜欢LZ那句格言!终生受用!我喜欢 ...

应该是换过没用 我也遇到过一台 除了桥 相关的元件全部换过一遍都没用 反正稍微吹一下晶振就正常开机 冷下来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放冰箱冷冻以下再试试,如果还行那应该没问题了。

哎哟,你让我放冰箱,那怎么可以

网友:
这两天我也修了一台HP的,换掉南桥旁边的晶体不行,再把原来的晶体还原又好了,测试了几天都没问题

网友:
无法解释的东西,到底是谁坏了就是晶振?!!还是你原先拆的几个都坏了

网友:
修笔记本 晶振坏的还没有遇到过  这个故障台式机有不少

网友M: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台式机晶振有什么区别,都一样频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台式机晶振有什么区别,都一样频率啊

我也没明白啊,但是确确实实的亮机了呀。

网友N:
楼主真是脑洞大开呀,一般人想不到这里去哈哈。

网友O:
这种不稳定的最烦了,浪费时间还容易返修

网友P:
我记得晶振两脚之间有一个电阻,搞不好就是跟它有关系

网友:
这都行,下次可以试试看。一般比较麻烦的都放弃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哈哈,楼主真的是厉害啊,没遇到个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Q:
台式机的可以用在笔记本上??

网友:
晶振不都一样么   难道台式机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R:
这个机我也遇到过,真坑,客户忘记BIOS密码,自己下官网BIOS分离合成,以为好了,万万没想到刷上去开机掉电,我就懵了,刷原来BIOS,正常!经过2-3次修改,终于改好了,发现必须要序列号写上去,否则开机掉电,真奇葩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台式机的可以用在笔记本上??

不都是32.768K么,为啥不行,反正都是RT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记得晶振两脚之间有一个电阻,搞不好就是跟它有关系

我早就换了,问题是一样的,包括谐振电容,全套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不稳定的最烦了,浪费时间还容易返修

咱也不能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打水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真是脑洞大开呀,一般人想不到这里去哈哈。

估计我的右小脑发育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机我也遇到过,真坑,客户忘记BIOS密码,自己下官网BIOS分离合成,以为好了,万万没想到刷上去开机掉电 ...

哎,本来在基地的时候可以学习bios分离合成,但是我买票太早,提前了。。。。bios部分基本拉下了~~

网友S:
我看见的是17年的贴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感觉都不稳定啊,不过我喜欢你人生格言

啊哈哈,没过保吧,厉害了吧,被我搞得保不了吧,嘎嘎嘎(其实我自己都没发现是今年的机器,我看了下板子上标的15年,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看见的是17年的贴纸..............

啊哈哈,没过保吧,厉害了吧,被我搞得保不了吧,嘎嘎嘎(其实我自己都没发现是今年的机器,我看了下板子上标的15年,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感觉都不稳定啊,不过我喜欢你人生格言

不好意思兄弟,发错了,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机器还真是奇葩.

我急就发觉,会不会是台式机大,所以频率足够的问题。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返

网友:
引用 网友U: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我觉的好了应该是楼主吃了回锅肉和鱼才好的,大脑有营养了嘛,灵感就来了

常言道:吃鱼的孩子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V:

17年的机器,不是老机器!!别个一周岁都还没有满

网友A:
引用 网友W:
别高兴太早了啊  先放着   过段时间再装

都交客户手里了,目前没返。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种问题没示波器是修不了吧   求学之路啊

自己当老板的时候,再买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Y:
嗯   这种冷机确实不好搞   不过还是好奇你为什么换了台式机晶振又可以用了

这种深奥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直接问晶振,因为我也知不道、。

网友:
引用 网友Z:
笔记本晶振和台式频率一样的能不能,样子不一样可以换吗?

晶振看的只有频率吧,样子不管,只要是能塞的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Z:
晶振换台式机的,频率是一样的吗?还是随便找一个啊

额,这位同志,帖子里面写了,是32.768k啊,RTC的晶振啊,都一个参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以前修过一个G41的主板 和这差不多 南桥都干了 晶振和谐振电容 电阻 都换了  就是不行 用手摸了下就开了  ...

感觉有时候有些东西无法解释,因为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熬人的机器。。。

目前到发帖开始,一直使用没有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G:
32.768不是都一样的  难道台式机的要吊一点么

当然啊,因为台式的大啊,大嘛,材料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晶振和电容最好一块换了

其实我偷偷告诉你,我谐振电容直接拆了的。还是能开机..下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过好几台了,表笔测量晶振可以触发亮机,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都不行,直接加一个台式机那种晶振就可以 ...

我终于看到你的这条评论了,为我带盐。我放心了,返工了找你去

网友AB:
你发的帖子有个错别字
‘用罗铁给晶振加温,又可以了’
是烙铁

网友:
LUO,咋啦,你不是也看懂了,我一个大重庆人,不念LAO,念lUO!!!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你发的帖子有个错别字
‘用罗铁给晶振加温,又可以了’
是烙铁

LUO,咋啦,你不是也看懂了,我一个大重庆人,不念LAO,念lUO!!!

网友:
放冰箱冷冻以下再试试,如果还行那应该没问题了,赞同

网友:
怎么感觉都不稳定啊,可能是CPU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交客户手里了,目前没返。

希望没问题~~  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满肚子的幽默。。。。。。。

网友AC:
我也修到一款惠普机器,跟你情况差不多,先以为刷BIOS好了,后来才发现在晶振附近加热能好,换晶振无效,不过放一晚上故障依旧,最终没修好退给客户了!:kuqi::kuqi::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也修到一款惠普机器,跟你情况差不多,先以为刷BIOS好了,后来才发现在晶振附近加热能好,换晶振无效,不 ...

难道你没有换一颗台式机的晶振试试吗

网友:
哈哈,先恭喜楼主了,但是个人觉得修这种问题最好还是需要一个示波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放冰箱冷冻以下再试试,如果还行那应该没问题了。

这也行!放冰箱里第一次听说哈哈

网友:
玩游戏能扛得住吗?
玩游戏能扛得住吗?

网友:
奇怪,难道非得要台式机晶振才行,这么奇葩一般人想不到啊

网友AD:
返修机会很大                  保修一个月   明智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返修机会很大                  保修一个月   明智

维修和换主板都是质保一个月啊,硬性规定!

网友AE: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台式也可以用啊

网友:
说得好悬,怕返修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为什么大个晶振可以呢,晶振旁边的电容换了吗。

网友:
说实话 我很久没有修道过hp的笔记本了    少了

网友: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奋斗的你,好湿。。。

网友:
冷机测了几次了,每次都正常冷机测了几次了,每次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桥和CPU一体的,板载。估计客户也不会同意换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特殊,晶振一般都是标准的

网友:
返修机会很大,之前我试过的,注意了

网友:
这样都行,长见识了,我还没有修过晶振坏的板子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祝发财

网友:
示波器 还是有点用的 最起码这类故障好解决点

网友:
,在万能的TB上找了一下,发现没有这个板子卖?

网友:
之前修到过类似的故障 是 谐振电容 到晶振 断线 本人不休台式机 是不是台式机的晶振不需要谐振电容啊

网友:
几百年前就已经有用台机的晶振更换了.赶快习一台万来块的示波器.测晶振

网友:
现在很少有晶振坏的了

网友:
楼主真是突发奇想 奇思妙想啊。。。这也能行

网友:
这个主板不稳定,我之前也是遇过,返修好几次,然后就换版算了

网友:
这个666了 哈哈 我最不喜欢查这些条件了。

网友:
什么问题啊。。。。。。。。。。。。。。。。。。。。。。晶

网友:
思路很明确

网友:
不容易啊,楼主。

网友:
运气这么好?表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F: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晴天G
这里的大神大多数都是从基地出来的,你可以去试试。
详情

网友AG:
是电容的问题吗
晴天G
不是,还是晶振的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是电容的问题吗
不是,还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晶振一般不那么挑的吧。。楼主返修没有。。?
晴天G
还没呢,没呢没呢没呢没呢没呢没呢没呢
详情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不错 学习了 不错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H:
以前有碰到不开机的,换个晶振没好,让别人又换个,好了!奇怪的不要不要的,结果也没返修!

网友(2017-10-21):
引用 网友AH:
以前有碰到不开机的,换个晶振没好,让别人又换个,好了!奇怪的不要不要的,结果也没返修!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估计是吃鱼的孩子聪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AF: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这里的大神大多数都是从基地出来的,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有点说不好,返修的可能有点大呀

如果我说到现在还没有返修...是不是就不会返修了0...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傻傻大叔大叔大婶大撒事的发生都发生地方都是发生的发生都发生的发生都发生大发生都发

看你没多少分,就不扣了,你别乱灌水。版主贼得很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能修好就可以,质保一个月,现在干生意都是赌,回收网吧电脑也是赌,竞争激烈,收回来卖出去没售后就挣钱, ...

是的,现在生意不好做。看来要转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元件大一些,可能更稳定,和抗干扰好一些。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电脑行业 真的不行了  手机行业 也不行

网友AF: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大神大多数都是从基地出来的,你可以去试试。

说实话,我确实想去,不过离的太远,而且家有老小,离不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说实话,我确实想去,不过离的太远,而且家有老小,离不了家

我在重庆,同期的还有黑龙江的,全是五湖四海的兄弟,

网友:
为啥换了个大的晶振就好了呢  反正总有奇奇怪怪的毛病机器头疼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下不错。继续努力呀。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现在板载cpu真是恶心的要死,

网友AM:
楼主晶振旁的谐振电容撬了吗? 一般我都是先翘掉再说的。  还有那机器明显标注17年制造,可以先自己拿去售后保修呢!省力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楼主晶振旁的谐振电容撬了吗? 一般我都是先翘掉再说的。  还有那机器明显标注17年制造,可以先自己拿去售 ...

必须的撬了,板子上写的15年,后来看机壳才发现是17,放心吧,修好了。都这么久了,没返修

网友:
不要去管他为什么了  只要修好  能收钱就行了  有时间的话就研究一下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我是放弃了

网友:
晶振的频率一样的怎么换了不行,台式机的换了就行,求大神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一条鱼,一盘回锅,伙食开的好哦, 人生格言写的好,换台式机晶振,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晶振出问题的很少 楼主返修概率很大哦

网友:
有示波器就能测量到32K了啊 表只能测试到电压

网友:
学习了,我这正好有着样一台机器~!!!

网友:
这贴子有意思,还留悬念来的。待解啊,应该是楼主的换的晶振都有问题吧。只有台式的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确实好牛B.加油。。。。。。,。

网友:
笔记本晶振跟台式机晶振好像都通用吧只要MHZ是一样的,其次就是外观有差别

网友:
HP的现在好修么 感觉难了很多啊 还有个7代的主板躺在维修台上 尴尬啊

网友:
这可真的是惊喜,换了几个都没好,换个台式机主板上的就好了,这思路没谁了

网友AN:
哈哈 ,这种我怕模式返修机率大哟
晴天G
还没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肯定就是他得问题
详情

网友AO:
真是人生处处有惊喜啊,不知道是不是匹配电容的问题
晴天G
谐振电容? 我全部拆了,2个都拆了,
详情

网友AP:
这样修好的东西,心里没底,怕返修呀!!
晴天G
不怕,这么久了要反早就反了
详情

网友:
这个换台式机的就解决了 下回我也试下看 以前也碰到过没有搞定的

网友:
这种是真没听说过。。。。。 厉害了!

网友:
本本晶振换成台式晶振????,,,,,,,,,,,,,,

网友:
是不是换的两个笔记本的晶振被楼主吹坏了,所以不行

网友:
换晶振没连谐振电容一起换么?..

网友:
放冰箱冷冻以下再试试,如果还行那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一般是谐振电阻电容导致的

网友AQ:
真是怪事啊,换这么多晶振都不好,。台式机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真是怪事啊,换这么多晶振都不好,。台式机就可以呢...................

我也觉得奇怪,而且还不带返得!!

网友:
我的电脑桌面 也是这格言。。。

网友:
我有台华硕K550J,短接桥的晶振就能开机,可能是晶振问题吗?我换了个台式机的晶振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特殊,晶振一般都是标准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哈哈  ,这种我怕模式返修机率大哟

还没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肯定就是他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O:
真是人生处处有惊喜啊,不知道是不是匹配电容的问题

谐振电容?    我全部拆了,2个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这样修好的东西,心里没底,怕返修呀!!

不怕,这么久了要反早就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