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LY 不触发

楼主(2017-09-21):
机器拿来是不触发····拆机无进水 发霉, 通病之类都看过了···感觉是南桥问题 ,加焊南桥后触发跑0.6 不跑码。以为南桥没搞好··拆掉 发现 掉这么多点·估计是顾客摔坏的。 14个点 懒的补了·不修了· 我这人比较懒

网友:
断线基本都是边缘,如果客户肯花钱还是可以搞一下,难度并不大

网友:
这样的直接换板,客户修这样的电脑不会超过300块钱

网友:
好在不是集成CPU的。  估计换板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客户能接受。

网友:
时间成本都需要衡量,客户同意换板还是换了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   掉点的都懒得弄  太费时费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   掉点的都懒得弄  太费时费力

下次报价 价格合适 找同行修也不错

网友:
最怕南桥搞好后再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报价 价格合适 找同行修也不错

还需要找同行修?

网友:
掉点的  不如换板啊   有时候补了不大稳定

网友:
掉这几个点就不修了活太好了吧。

网友:
14掉点这得花多长时间了,直接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