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科42寸液晶电视 有待机有5V 12V 但 不开机 怎么修?

楼主(2017-09-21):
先科42寸LCD 液晶电视,插电后 绿灯,按开关和遥控均无反应。拆开看,先量一下开关 电压 只有1.7V ,其他KEY的电压也是1.07V ,以为串键。拆下按键板接头后量电压 也是一样。再测 其他电压 STB 有4.4V ,有5V 12V 供电,主板上的1.8v 3V 5v 1.2V 都有。BIOS供电脚8也有3.3V,也就是说供电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吧,只是STB是不是偏低 正常是不是5V,但已经有12V 5V 出来了呀!! 疑问:开关脚1.07V 算正常吗? 按开关按钮后 有1.07-0-1.07V跳变。就是不开机,屏幕不亮!!! 接下来 该怎么修?

处理结果:折腾就几天,还是订了块板回去好了,发现好板上的开关针电压为3.3V!!! 说明原来的板确定有问题了。而且很可能是主芯片有问题了拉低了开关针电压。以为我拆了开关相关的电容 等依旧被拉低!!

网友:
不懂帮定 学习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  4.4v应该正常。 有的才3.3v。 跟这个应该没关系。 先刷一下BIOS。吧屏和高压板都断开。试试。不行。估计就得换板了

网友A:
别动不动的刷 液晶电视的BIOS   这方面坏的很少~,
你这是灯管电路不亮,主要检查灯管电路,LCD 电路有它的特色,是高压电路,具体怎么检修,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呵呵~,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动不动的刷 液晶电视的BIOS   这方面坏的很少~,
你这是灯管电路不亮,主要检查灯管电路,LCD 电路有它 ...

灯管电路研究了下,若果给ADJ加上3-5V电压 灯管是可以亮的。只是白屏!

网友A:
灯管是好的,不代表灯管电路是好的,电视机一通电后,要自己启动下屏幕~  你的电视显然缺少这步~,那你就先把灯管电路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是好的,不代表灯管电路是好的,电视机一通电后,要自己启动下屏幕~  你的电视显然缺少这步~,那你就先 ...

好的,换块板试吧,我只是觉得开关的电压是不是用点不对!!感觉是主芯片拉低了,但又赖得弄开主芯片的开关脚试。

网友A:
你这块是 开关电源和LCD灯管电路和在一起的电路板,灯管电路损坏 会引起  控制保护。但主CPU等其他的电压都是具备的~ ..............

网友:
先刷数据试试,记得备份,不行再刷回去

网友:
开机键应该为3.3V电压,如果偏低请查按键的上拉电阻,芯片 板层 以及按键板本身

网友:
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B:
先查下主控芯片工作条件,开关脚有无上拉.
实在不行,还是换柝效率高.

网友C:
刷数据吧,这种机器坏数据的多。。。。。

网友:
因该是mcu的问题,可能坏了,现在都集成在主芯片的   按键电压3至5伏。明显指向主心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主控芯片工作条件,开关脚有无上拉.
实在不行,还是换柝效率高.

开关上拉电压有3V,就是一下找不到主芯片的对应脚 翘起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数据吧,这种机器坏数据的多。。。。。

刷了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块是 开关电源和LCD灯管电路和在一起的电路板,灯管电路损坏 会引起  控制保护。但主CPU等其他的电压都 ...

LCD灯管电路就两条线,一条是开启,一条是亮度,开启电压为0V 强给开启电压3V 灯管可亮。白屏。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SONY的32寸,雷打的,主板上都没几个好IC了,只能换板处理。

网友:
应该是主控芯片有问题,我试过加焊主控芯片电压就正常

网友:
我先的号怎么也登不上了,还不能用原名字,化了2元钱购买了一个激活码,才有了一个新的号,现在多回几个人,只想挣点积分下载东西。没办法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