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杀的华硕450lc 不通电

楼主(2017-09-21):
今天接了个华硕450lc,刚刚接上电源可以上电,但是到了0.6 多就掉电。之后待机居然 0.000? 因为刚刚要去吃饭就把板子抛在一边,谁知道回来后接上居然有待机!! 上电了也是到了0.6多就掉了,之后待机也就0.000。 到现在完全没有头绪,想请教各位大侠这到底是啥情况呢??
华硕

网友:
是不是缺一组供电啊。 先测测。有没有短路的。 掉电后保护。没待机。

网友:
就这样表达 没人能帮你

网友:
是不是缺一组供电啊..............................

网友:
是不是保护啊,看看

网友:
掉电后待机就有了? 测二极转换电压对地值

网友:
待机000之后不可以二次触发 ??? 这个也是问题的入手点啊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掉电是直接掉到待机状态还是公共点也掉了

网友:
掉电保护了吧,第二次还可以触发上电?

网友:
LZ描述的不够专业,掉电后不能触发那么待机3V,5V这时正不正常,公共点电压有没有,RSMRST#,EC_RST#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地杀的同行,华硕不烂——喝西北风去。打好基础,练好本事。

网友:
看看排阻是不是哪里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