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板号K42JR 开机电流1.4不亮机

楼主(2017-09-21):
华硕X42J 触发1.4-1.6不亮机 显卡加焊了 ,BIOS刷了好几个,本来直接放弃了 ,后面死马当活马医,加焊NB MH55亮机了 ,看了论坛这几款型号的 ,问题很多,附上BIOS
    机器底部型号;x42j
     主板型号:K42J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42jr rev4.1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是比较爱虚焊,我已经修好很多了,电容也比较爱坏,应该都是通病

网友:
我的X42J R进水机还在修!!

网友A:
为什么不是显卡呢。。。。我想知道怎么知道是南桥虚

网友B:
显卡楼主已经加焊过了,不行才加焊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楼主已经加焊过了,不行才加焊南桥的

这款机器显卡 BIOS都容易坏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显卡呢。。。。我想知道怎么知道是南桥虚

电流1.4-1.6,取下内存,也是跑这个电流,证明内存没有通过,我加焊了显卡,证明显卡挡内存的可能性不是很高,BIOS也刷了 ,那就是南北桥咯!

网友:
南桥虚焊的 挺多的 下次要注意了  UA换个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脱焊导致的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是比较爱虚焊,我已经修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