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触摸失灵

楼主(2017-09-21):
    顾客拿来一个红米NOTE2014916手机,触摸失灵,看触摸没破,也没有划痕,于是拆机测量主板接口,都有阻值,用另一块新触摸测试,还是不能触摸,于是量电压,发现最边上一脚没电压,只是看是供电脚,测量供电有电压,输出无电压,拆之,于是在显示屏接口屏供电借一个2.8V到触摸接口,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都大神佩服,,,,。,,,,,,,,,

网友A:
怎么看出1脚是供电的  怎么看出1脚是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1脚是供电的  怎么看出1脚是供电的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其它脚都有电压1.7V,唯独一脚没有,也没2.8V, 顺着一脚跟踪测量到一个电容相通,前面就是一个贴片5脚供电管,输入接电池正极,本想用二极管降压使用,但电池满电时二极管降压后是3.5V,过高,于是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其它脚都有电压1.7V,唯独一脚没有,也没2.8V, 顺着一脚跟踪测量到一个电容相通,前面 ...

谢谢大哥的讲解 给你加分了  有QQ号码 互相指教

网友:
安卓手机修的这么6啊   国产以后是个大餐啊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这个号东西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哥的讲解 给你加分了  有QQ号码 互相指教

QQ 1017613085,有事共同学习,但是水果我不修,没那本事

网友C: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脚应该是2.8v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脚应该是2.8v的呢??

我测量了很多触摸屏供电电压都是2.8V,最高的没超过3.3V,只见过一个,三星的2.9V居多,所以一般都是2.8V,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干净利索,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水平让我等小白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不错!!增长见识,留来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都是高手,我只想说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没有图纸嘛?按经验来修,大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1脚是供电的  怎么看出1脚是供电的

你理论基础好扎实,充满电是3.5v,是怎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理论基础好扎实,充满电是3.5v,是怎么原理

手机电池充满电后是4.2V,用二极管降压后3.5V,因为二极管压降是0.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电池充满电后是4.2V,用二极管降压后3.5V,因为二极管压降是0.7V

哦哦,这么一说我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 1017613085,有事共同学习,但是水果我不修,没那本事

楼主小白我也来个加个呀 。来学学改天自己手机坏了好试手。呵呵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一看就是大师呀,这么6 经验丰富呀!

网友(2017-10-22):
说实在的,有视体镜干活是很方便的事情

网友:
借电就是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2017-11-26):
果然还是熟能生巧啊佩服佩服。。。

网友:
掀頂一個再說!!!!!!!
一定會派上用場的!!!

网友:
还能这样飞线,厉害了

网友:
。。。。。。。。
哇,牛,涨见识了。
。。。。。。。。

网友:
这个不错哦,赞一个~!!一般进水断线的多,没电压的我还没有遇到,

网友:
学习了 厉害了  小白只能安静的学习了

网友(2017-12-29):
厉害了,国产机无头续的路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了很多触摸屏供电电压都是2.8V,最高的没超过3.3V,只见过一个,三星的2.9V居多,所以一般都是2.8V ...

我借过一个3.3的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借过一个3.3的也能用

3.3V很正常,但不能高于它,高了烧触摸IC

网友:
学习学习啦,  牛逼的大神!

网友:
维修技术没得说,就是不知道这个机器修修还有什么价值,技术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