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03 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7-09-21):
惠普TPN-C103 待机电压0.006  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高手指教一二    刚学小白

网友:
这个啥条件都没有   不知道咋回服你

网友A:
有没有短路    电流到多少掉

网友B:
高手指教一二    刚学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短路    电流到多少掉

电流到0.02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短路    电流到多少掉

没查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指教一二    刚学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指教一二    刚学小白。。。。。。。。。。。。。。。。。。。。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指教一二    刚学小白。。。。。。。。。。。。。。。。。。。。

是不是通病呀这款机子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掉电后看看3  5V还在不在  如果不在了  那就是后级有短路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