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兄弟7340 主板图纸

楼主(2017-09-21):
上传的图片中有一个DA1的元器件  不知道型号 原本的usb接口被客户挤掉了 顺带的把后面的电阻和  DA1给挤掉了现在没有图纸也没有芯片型号     无从下手啊  只有一个跳线是做好的

网友A:
问下卖这个主板的人撒

网友B:
我有一块拆机的,不知道放哪里去了,不然给你拍一下看看

网友C:
找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电路图看看,,,,,,,,,,,,,,,,,,,

能找到图纸那就不麻烦各位了  关键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卖这个主板的人撒

淘宝没有好心人   这世界台冷淡了: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拆机的,不知道放哪里去了,不然给你拍一下看看

找到上个图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板吧直接换板吧直接换板吧直接换板吧直接换板吧直接换板吧直接换板吧直接换板吧直接换板吧直接换板吧 ...

板子不贵  就是想搞明白。。。。。。

网友:
好东西!领教了!回家慢慢看啊
好东西!领教了!回家慢慢看啊
好东西!领教了!回家慢慢看啊

网友:
这样找不到图纸  嘻嘻  只能换主板的啦

网友:
打印机还真没见过有电路图的啊 我也同求啊

网友:
那个是usb保护管,可以不装。看图你的应当是r90和r92电阻丢失。装回应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