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5L,板载5代单CPU,奇怪问题

楼主(2017-09-21):
华硕A455L ,5代板载单CPU,
这个板没有图纸点位图也只有那种老款华硕的点位,看不到元器件参数,看不到芯片型号。不是FZ的点位。

上电电流0.08,待机偏高,整板没有发烫的元器件,(有点怀疑这个是触发后的电流),这个先不管
3/5V正常,
待机芯片的3V线性电压示波器实测只有2.7V,这个电经过一个0欧电阻,然后在经过一个二极管,给到VCCRTC,
把这个0欧电阻断开,3V线性电压变为3.3V,(断开后级,3V线性就正常了)
二机管的正极2.7,负极2.0V,也就是说桥的VCCRTC只有2.0V,
二极管换过,VCCRTC的电容也拆过,涛声依旧。

我的疑问是,
1,这个3.3V线性是经过了一个二极管给后记供电的,为什么这个3.3V会被拉低?不是有个二极管隔着吗?不是被拉低,是芯片调整输出了?
2,这个VCCRTC只有2V,是否正常呢?看清楚是5代单U,8系列的板

网友A:
查SRTCRST#   RTCRST#电路电容是不是漏电,VCCRTC只有2V能触发吗。

网友:
是不是桥拉低了呢

网友:
2.几只要能开机就不用管撒

网友:
华硕的 很多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没有bios资料,碰到华硕的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SRTCRST#   RTCRST#电路电容是不是漏电,VCCRTC只有2V能触发吗。

电容都拆过,涛声依旧~~~~~~~~~~~~~~~~~~~~~~~~~

网友:
经过一个二极管电压少一点应该是正常的  有压降

网友:
华硕的机器觉得不好修。。。。。。。。。。。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这几天几台坏CPU的 ..................

网友:
VCCTRC   2V肯定不正常啊大哥  后级断路拉低吧  U估计挂了

网友B:
2V不正常,二极管的压降不大,3V左右
2V考虑电容漏电,CPU受潮也会漏电

网友:
不正常,u坏了

网友:
估计 CPU很危险           。。。。

网友:
这种板载的CPU   坏得很多   用可调单独给一个3V看看会不会拉低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V不正常,二极管的压降不大,3V左右
2V考虑电容漏电,CPU受潮也会漏电

5代单CPU哦,无CMOS电池的,VCCRTC,2V你确定不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代单CPU哦,无CMOS电池的,VCCRTC,2V你确定不正常吗?

无适配器时由内置电池供电,内置电池有一个3.3V输出到复合双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适配器时由内置电池供电,内置电池有一个3.3V输出到复合双二极管

图纸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黄老师在一节远程课里面说到,好多新机器VCCRTC只要不低于2V就是正常,,,我也是被搞蒙了

网友:
有种不好的感觉,应该是CPU挂掉了,这种CPU挂得多,挂了没得修啦,买个CPU老贵了,还不一定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黄老师在一节远程课里面说到,好多新机器VCCRTC只要不低于2V就是正常,,,我也 ...

老师说法没有错
但我们要灵活分析,在不会拉低前级时,可以暂时认为他是正常的,然后示波器测量晶振正常起振也认为RTC电路基本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