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SMBUS引起的不识别内存的故障

楼主(2017-09-22):
很久没有发帖子了,最近比较闲,没有多少笔记本修,今天就发两个主板案例
1、第一块是今天上午修的公安局的一个台机,板号为P5KPL-AMSE,拿过来的时候是没有CPU供电,量工作条件没有开启信号,追查到PORN2这个1K102排阻坏了 换掉后,CPU供电出来了但是诊断卡代码为AB 没有识别到内存啊,换个内存还是一样的,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看来只能查工作条件SPD 3.3V,VTT 0.9  VDD 1.8  SMBUS都是3.3v没有异常,换个CPU试一试,还是老样子,北桥上BGA,还是一样,该不会是南桥吧,正好以前有个GB的南桥,换了再说,还是跑代码AB,看来只能动用示波器了,不能按经验来了,用示波器直接测内存上的系统管理总线,一测发现问题 想必大家都明白了吧,桥换过了,直接找这个总线CLK这个不正常,追查这条线,到看到上拉电阻SRN2已经腐蚀了 直接换掉,再测试,这个时候,老样子跑AB ,用示波器测试CLK,幅度比之前好很多,但是还是不够,测试从南桥发出来的幅度也是一样的,该不会南桥没有换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对自己的BGA技术还是有自信的,之后我把SQ1去掉,在测试从南桥发出来的信号,奇迹出现,正常了,好吧我直接不要SQ1,直连过去,在测试SMBUS 开机跑码正常,亮机图
2、第二块是华硕P8H61-M LX3,这个是我自己的,之前一直放在那几个月了,没有时间修,这个简单故障是一样的,不过这个跑码是22,测试SMBUS总线的DATA脚阻值只有52拆掉内存槽之间的UD4就可以了,当然没有那么简单测 了后又出现第一块的情景,直接拆掉SQ21 SQ19 DS极直连就正常了,亮机图片就不发了。
谢谢观赏,希望能给维客们一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思路很清晰,知道下一步修那儿。我这儿有块P8Z68   上电掉电。。不知道查那儿呢。。。。

网友B:
示波器用的挺好  我就一个万用表   示波器有  但是不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知道下一步修那儿。我这儿有块P8Z68   上电掉电。。不知道查那儿呢。。。。

哥,修多了,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用的挺好  我就一个万用表   示波器有  但是不经常用

我还是觉得普源的比这个好用,波形看起来比顾伟好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觉得普源的比这个好用,波形看起来比顾伟好看些

我的也是普源DS1102 很少用  用起来是比较好看波形

网友:
正好以前有个GB的南桥,换了再说,还是跑代码AB,看来只能动用示波器了 看到这段菜鸟都笑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图纸不好下载!修台式主板修成你这样的不多

网友D:
楼主台板能收多少,,开始换了那么多零件,是我不会修

网友:
有波就是好啊    信号就好查了       。。。

网友:
还是示波器给力,可惜店里的比表强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台板能收多少,,开始换了那么多零件,是我不会修

单位的东西,我就只收了一百而已

网友E:
看到有腐蚀的主板楼主也换桥,真是老师机!

网友:
这图纸点位都那里找的,台式机主板的不好找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怎么修都 行,没图纸科麻烦了

网友:
不知道公安局那台修好了后收费价格有多高?

网友:
这示波器 用的666

网友F:
第一张主板为何把南北桥都搞了才想起打波呢

网友:
这个SMBUS总线波形今天算是看到了,不错哦,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主板为何把南北桥都搞了才想起打波呢

这个很多维修人员都会犯的错,那就是三板斧先抡,哈哈

网友:
注意拆掉那个场效管d极s极一定要直连哦,我忘记写上去了

网友G:
收费真低,对不起自己的劳动                    .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给力,不知道第一例SMBUS打值是不是一致

网友:
我习惯用放大镜全部看一会再修,经常有意外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有腐蚀的主板楼主也换桥,真是老师机!

我是犯了所有维修员都会犯的错而已,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收费真低,对不起自己的劳动                    .

一个老板能收这么多已经可以了吧,是台板哦,不是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场馆导通不良 造成的读取不到内存的 spd

网友:
好久没修过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我这里好几块各大电压都有不跑码的查不出问题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一台笔记本G470进水SMB信号有一个脚断线了,后来飞线好了,算是走运

网友H:
示波器我都放着吃灰了,

网友:
抓波高手在民间,一言不合就 抓波,加分

网友:
华硕的排阻就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我都放着吃灰了,

我天天都要用到示波器,当万用表用

网友:
波涛汹涌呢           好厉害了

网友:
排组腐蚀引起SMB二条总线产生的波形频率不一至所引起的故障吧,

网友:
厉害,这个东西越多越好

网友:
这个诊断卡是换的买的?  这种卡不是能测试各种硬件导致的问题   为什么DRAM竟然是显示正常的

网友:
我就一个万用表,示波器没有也不怎么会用啊……

网友:
观察主板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楼主厉害,台板我不会修,至今修笔记本也是菜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