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T换屏拆机步骤

楼主(2017-09-21):
换屏第一步先要拆下电池来
看下屏的四个角和屏的上下面,在垫子低下一般都有螺丝,这个电脑固定B壳的只有两个螺丝在B壳的左右下角

拆屏时看下射像头数据线,有的粘在屏上,拆的时候看下,不然容易把射像头数据线能断

网友:
太好拆了,,,,,,,,,,,,,,,,,,,,

网友:
好难的拆解啊。好难啊。楼主再讲一遍,可好

网友A:
好没营养的帖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没营养的帖子呀

对于经常拆电电脑的人来说,拆机你最会了,所以没有营养了,要是发个你没有拆过的,有可能对你有好处

网友:
拆机这些应该都很熟了吧,新机啥的可以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