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关于对“[维修经验] 联想C320R3不开机通病”的补充。。

楼主(2017-09-21):
型号:联想C320R3  板号QUA
故障: 待机0.010 开机上电至0.042掉电
论坛同行发了一个“联想C320R3 不开机通病”的帖子,大家可查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791-1-1.html
故障一样,都是由于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而不正常是因6脚MOS管的G极导通电压不足,PR261和PR264的电压不足15V引起的。

R261和PR264的一端都连接有15V_AUX这个电压,经查来源是由VIN经PR195和PR194分压面来。

测量PR195一端有19V,另一端只有3点多V,量电阻值,发现PR194不良,更换维修完成。

网友:
现在对于这种技术贴的评论越来越少了。,,我给你点个站,兄弟

网友:
              一体机修的比较少,不过都有一个毛病就是 二级转换, 和那个8脚供电管子爱坏。。。

网友:
真的通病    上次也修一个       我是一个一个拆   才找到那个电阻的         拆下来测   1M是正常的     最后我还是给他换了一个

网友A:
终于可以加2分了    一直是只能加1分  共5分  现在好啊 10分了

回楼主  有图纸就知道该测那里  没有的话  很费时间  图纸可以共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可以加2分了    一直是只能加1分  共5分  现在好啊 10分了

回楼主  有图纸就知道该测那里  没有 ...

我是使用的R4的图纸,R3的图纸本论坛就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1523-1-1.html

网友:
的通病    上次也修一个       我是一个一个拆   才找到那个电阻的         拆下来测   1M是正常的     最后我还是给他换了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写的也很详细,楼主用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这个维修过程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写的也很详细,楼主用心了,感谢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