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5E4V特别奇葩的问题求助,主板装到C壳不上电

楼主(2017-09-21):
机器型号三星275E4V,板号BA41-02239A 故障如图如图,只要主板装到这个C壳上就不能上电,公共点正常电压,3.5V是开机之后才有,只要把主板拿下来再按开关就可以正常亮机,请各位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
给你个思路,输入电压高点,再看看

网友A:
你别告诉我没竖起屏幕按开关  哈

网友B:
不会吧,原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告诉我没竖起屏幕按开关  哈

这你都想得出来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原来是什么问题啊

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我把主板拆下来后按开关就能开,装到C壳上就开不了,我也很纠结,没有一点思路

网友:
仔细看看啊   有么有让主板变型的因素在    注意休眠的霍尔

网友:
估计碰到那个地方有和壳子接触吧

网友:
仔细检查和外壳接触的地方,再看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检查主板是否变形,裸点主板开机后轻微敲打主板看是否掉电或者有别的故障,判断主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不会真如 3楼大神所说,没把屏幕开起来,导致lid拉低吧

网友:
接触到壳子的 地方没几处的 随便瞄两眼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原来是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跟c壳有短路啊 你把板子做好绝缘试试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绝缘没做好哦,你可以先放在c壳上,看能不能上电。然后在慢慢装,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有这么奇怪的问题?查一下休眠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绝缘没做好哦,你可以先放在c壳上,看能不能上电。然后在慢慢装,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只要放上去就不行了,C壳上都是塑料,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

网友:
看看哪里金属碰到了,拆了主板,看看有金属都包起来再说

网友:
壳子的铝菹注意下。。。。。。。。。

网友:
你把开关排线 拔掉  用万用表触发看看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了,还有直流电源电压不要调太高了,最好是19V 刚好,三星的板子电压太高 隔离过不去,还有插上电要等个10秒左右才能触发上电,装上整机 开机就很快

网友:
是不是主板哪里跟外壳短路了  或者主板变形等等

网友:
要么是C壳短路了,要么就是主板有断线或者某个元件接触不好,

网友:
用透明胶把主板都包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