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4打电话无法感应,不会黑屏, 5.000305,已经解决

楼主(2017-09-21):
今天碰到了个小米4感应失效的问题,打112放到耳边不会息屏,折腾了半天,又是1.重新安装,2.把屏感应器对应位置上的黑色涂层刮掉并清洁,3.又是检测电路,如是搞了好几遍,都不行,差点就要去淘宝淘一个感应排线了(电路是好的,只能够怀疑感应器排线了)。最后,灵机一点,先进行感应测试吧,1.拨打电话界面,输入*#*#6484#*#*,找到“8.距离感应器测试”,进入,此时显示 (5.000305    开始校准   291.0 )  点击(开始校准),大概5秒校准通过,表明感应器和感应电路没有问题, 2.在拨打电话界面,左下角有个三道杠,点击进入---电话设置----来电时状态---启用距离感应器(打开|)即可。回过头再拨打112,放到耳边,屏幕终于正常息屏了。弯路多多走出来,以助后来者吧。

网友:
对了,我这个小米4当前是MIUI 8.5|稳定版8.5.2.0(MXDCNED)

网友:
受教了。暂时没碰到。记下了。下次遇到同样问题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感应排线座阻值及电压 (1 3 5 7    9)    300(2.85V)   地    地             地                   300(3.8V)
                                 (2 4 6 8  10)     地                   地   300(0V)  300 (1.8V)   300 (1.8V)

网友:
受教了。暂时没碰到。记下了,.........................

网友:
启用距离感应器打开,。原来如此

网友:
好多是换屏后出的问题,我这个也是客户换屏没换好,再到我手上的.换了新屏,测试就发现打电话距离感应无效,又不好意思问客户先前啥情况,就自己捣鼓起来,折腾了好半天。

网友A:
小米手机通话时不息屏很常见,校准一下就可以

网友:
好办法 省事多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手机通话时不息屏很常见,校准一下就可以

有时候校准还是不行,挺奇怪的,多种多样的怪问题

网友:
我的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欢迎有其它解决的方法让我们也少走弯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记下了。下次遇到同样问题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小米真的有很多幺蛾子啊,有时候触摸不灵也要测试

网友:
是呀,奇奇怪怪的问题。。。冷不防就冒出来了

网友:
一看着安桌机 感光就头痛

网友:
这么说我之前换屏那个感应失灵问题也应该是这个问题啊
我还跟客户说感应器问题,不是我换屏导致的

网友:
厉害了,感谢楼主。找了很久了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