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3543外接hdmi不显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21):
dell3543外接hdmi不显,因为是别人给客户的本,所以客户也不知道以前好用不好用!现软后硬,换上固态硬盘重装系统,打官网驱动,涛声依旧!留本、上论坛(遇到有同样故障的会轻松很多,已经养成习惯了)没有同型号的同问题,搜hdmi不显,大部分都是显卡坏,偶尔遇到5V供电问题!下图纸 结果下了3个都是没有hdmi接口那部分电路的!陷入僵局!过会继续,想着会不会外界的hdmi转换器不好用,于是换了个好本试了下,是好的,拔下的时候叮咚……对叮咚,dell本插拔都没哟叮咚声啊,于是翻本地图纸找到hdmi接口图,查的热插拔检测脚是19脚HDMI_HPD ,对照dell板子继续找图纸,找到个差不多的,HDMI_HPD信号传输一共就3个器件2个电阻一个三极管
测量电阻阻值跟图纸差不多,印字1AM三极管在线测也感觉是好的,没办法没有别的思路换了再说,料板上拆2个随便换上……就好了,拆下的管子 跟料板上的板子对比各个二极体值都一样,也是醉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出来就是希望能帮其他朋友省点时间,因为hdmi搜出来的帖子很少提到HDMI_HPD这个信号的问题。

网友A:
有没有跟我一样懒的,各个接口的引脚定义都不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跟我一样懒的,各个接口的引脚定义都不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查

上次修一台HMDI的显示器有查过。发现主IC坏了

网友:
楼主高啊,又学到了。。。。。。。。。。

网友:
那是一个根热插拔检测信号,维修中,确实很少关注到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跟我一样懒的,各个接口的引脚定义都不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查

算我一个   现用现查

网友:
这种接口的信号故障  很少修到   基本没注意过

网友:
日最怕遇到这种测量是好的,但实际是坏的元件,有时会令人一直走弯路!

网友:
这个信号很重要要啊,就和显示屏的检测信号一样

网友B:
楼主,是换三级管好的吗?Q1038?

网友:
HDMI用的比较少     还没修过这种           大多都是V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换三级管好的吗?Q1038?

对就换了个小管就好了!当时忘拍了 不过不是Q1038,是在热管下边,印字是1A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跟我一样懒的,各个接口的引脚定义都不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查

除了老师傅们,我都是现查现看,没被。。。。。。

网友:
先收藏,遇到后再看很好,多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