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补点图

楼主(2017-09-21):
硬盘补点技术图 技术手工还可以吧

网友:
上芯片时,万一没放准,移动一下,你那圈还在老位子吗?另外你那焊点有几个比芯片锡球高,焊接时下边不服帖,容易芯片挂

网友:
这点这么大要啥显微镜飞

网友A:
最好盖点绿油,不然细线容易跑

网友:
手机不会修,不过感觉很厉害。不明觉厉吧。

网友:
看了你们这些回复,楼主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

网友:
补的线尽量做成打圈的形式。以圈住锡球,而不是在焊点位置乱打弯弯吧

网友:
能翘掉硬盘这么多点,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盖点绿油,不然细线容易跑

赞同本楼的。必须加绿油固定这样才能稳定。

网友:
这个要用绿由封一下,不然焊锡融化后会移位。

网友:
请问大师,cpu下面断线怎么补啊

网友:
wo 我看楼主手艺还是不错的~ 至少很肯定滴说  比我强

网友:
鼓励一下楼主吧,补的点只能说凑合用

网友:
厉害,这活必须得用显微镜吧 ,我一个都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