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 PLUS V2 挡69维修

楼主(2017-09-21):
华硕H61-M PLUS V2 每次都是拍跑到69就不走码了。不上内存 22 53 报警。。搞了搞去 没注意量集显电压。。。一量只有0.22V!!!
换了Q2=的IC 没效果,于是查了下图纸,发现有个小8脚 跟集成供电有关联。。一量0.82V 。。是不是不正常呢,只是怀疑,那就拆了看看,拆了。1.2V
最量集显 供电MOS D极开机一会后由 0.84后降到0.45V  屏幕亮了。。。

网友:
小8脚有问题   拉低了集显供电?

网友:
这种小8脚很容易坏,一般直接拆掉就好

网友:
换小八脚供电芯片,特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