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Inspiron5520小白大短路维修过程

楼主(2017-09-21):
电脑维修实习)今天拿到一个DELL inspiron5520的笔记本,接上可调电源,瞬间5A,明显是短路情况,然后拆机,测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欧姆,以为是后级电容短路,就打了主板上各大阻值,发现除了公共点附近元件之外,没有一处短路,有点蒙了,之后开始找公共点附近的元件,果然是公共点旁的电容击穿了,换下后美滋滋的亮机了!!

网友:
这种故障   看不出来的 我喜欢烧机   烫一烫更健康

网友(点评):
师傅说用眼睛看出来跟考验技术ovo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上各大阻值是那些?电感??楼主教教

网友(点评):
每组供电都会有一个电感滤波

网友:
我最喜欢大短的机子,因为大多都是捡钱货,呵呵!

网友:
大短一定不是电感后面短路 我觉得从电感颜色上把电容找出来更有成就感

网友(点评):
高手啊,电感的颜色会有变化吗?

网友:
我看成了。FUCK牌万用表。。。。。

网友:
这个机器大短,隔离管也会击穿,不换掉的话,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会啪啪啪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P沟道场管吗?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电容短还好    要是烧一片就头大了

网友:
让你给秒了,短路的就是这么好

网友:
大短的 一般修的也快 就是送钱来了

网友:
兄弟演起来呀,不要表现轻轻松松,不然钱不好收,东搞西搞一阵子慢慢弄

网友:
直接烧鸡大法啊   不过这个好像有通病是不  在屏线那地方的贴纸下面

网友:
哈哈大短很多的时候就是捡钱啦

网友:
仔细看电容也能看的出来。一般都是19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