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维修手记

楼主(2017-09-21):
本人乃一忠实果粉,手机从iphone一代用到现在的五代,笔记本从G4,mini,用到现在的ipad4,macbook,macbook pro,imac,mac pro工作站,有像我这样一个的客户,估计老乔在九泉之下也感到十分宽慰。
     入手的macbook和macbook pro有5台之多,最早的也有5年了,按照这样的使用年限,也该进入维修期限了。对于苹果的笔记本和手机产品,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其一、苹果公司的创新精神,这是我最喜欢的原因,其二、苹果的产品工业设计很合理,非常人性化,产品做工很好,这也算是爱屋及乌吧。当你打开苹果笔记本、苹果手机的时候,看到里面的布线,工艺,元器件、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废话有点多了,言归正传,最早的一台08年macbook在使用过程当中突然黑屏,之后无任何反应,外接适配器、电池均无法触发,而且适配器接头上的灯没有亮(充满电变绿色,正在充电是橙色),换了另一个适配器故障依旧,第一反应肯定是硬件出问题了。
    二话不说拿出工具装备,拆下后盖的螺丝,取下后盖,拔掉电池,然后小心翼翼的拔掉连接在主板上的插头和排线,因为很小很娇气,所以务必要小心,不能生拉硬拽,否则造成二次损坏后悔莫及,有些插头是垂直向上拉起而不是横向用力的(图中画红圈处),千万要注意。背面还有插头,别忘了取下来。

好了,现在把所有连接主板的插头排线全都拔下来,还有固定USB口的支架螺丝,分别取下固定风扇和固定光驱的三颗螺丝卸掉风扇和光驱,然后得到一块裸板。具体拆卸过程网上有教程,各位可以自行搜索,总之胆大心细,不能用蛮力就对了。拆下来的螺丝长短不一,要分别做好位置记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板的型号为M97,因为机器的型号(A1278)有几个版本,主板都不一样的。认清了板子型号才好找到相对应的图纸。这里我们需要用到的是主板线路图和元器件定点图。找到图纸之后就可以查找原因了。
    首先插上电源适配器插头,测量J6900电压,发现没有17.5V输入,第五脚也没有任何电压,说明主板没有触发。
    首先我们看电路图,初步估计出现这样的故障应该重点检查电源部分,电源适配器接入后到主板上的插座J6900,一路是主电源17.5V,另外一路是插座上的第五脚(ADAPTER_SENSE),经分析后得出,该第五脚其实是控制适配器上的指示灯,如果这个灯不亮,说明机器根本没有上电而不能触发,而不仅仅是充电指示灯这么简单。

上图说明,第五脚信号由SMC产生SYS_ONEWIRE信号,经过场管Q6915和Q6920得来。如果U6915(LM397)损坏或者场管不能正常导通,那么第五脚是无法得到信号的。
    接下来测量U6915(LM397)电源电压,经查资料,这是一个比较器,测量电压才零点几伏,估计前面还有故障。再查Q6910第五脚并没有导通电压,显然这部分电路没有工作,还得往上查,首先排除的就是短路故障引起的保护动作。那么芯片供电电源滤波电容就成了第一怀疑对象,因为这些元器件长期处于高电压大电流充放电状态,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大。首先检查充电/供电控制芯片U7000外围的电源供电,发现电源端对地阻值为零,说明滤波电容被击穿短路了, 造成主供电和电池充电管理U7000异常,整个电路不工作,把主滤波电容拆下检查,电容C7020已经被击穿,拆除电容后测量发现短路故障排除。

对应主板位置如下:

从废板上拆下一个同型号(22UF/25V)换上,如果能找到耐压高一些更好,但绝不能低。如果有条件2个都应该换,防止同批量元器件有类似问题,因为只找到一个,只好作罢。下图是换上去的电容。

初略检查之后再次接通适配器插头,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看着指示灯,心想这回应该没事了吧?结果发现指示灯变绿色了,但是很暗,这肯定不正常的,再次测量发现17.5V电压进来了。 但是J6900第五脚对地电压也是17.5V,在排除U6915(LM397)周边元件故障之后可以肯定是LM397内部断路失效。由于此芯片比较难找,经查LM397为电压比较器,因此可以找比较常见的LM358、LM393等双电压比较器,用其中的一个比较器,于是从废旧电脑主板上拆下一个贴片的LM358,其中的8、7、6、5、4分别对应LM397的5、4、1、3、2,用导线连接起来,如下图:

接好检查焊脚有无短路之后通电,适配器上的绿灯终于亮起来了,测量J6900 第五脚和公共端(苹果笔记本的公共端和别的笔记本不同),3.4V的信号终于出来了,LM397第五脚也输出了17.5V信号。

  好了,为了节约时间,在网上先买一个配件LM397(4角大元),等配件到了就把LM358换下来,接下来装机测试。
    不知不觉快4点了,先吃午饭......一阵风卷残余回来接好排线上电池接上适配器,我XXX......适配器灯又变得很暗, 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按电源开关,苹果系统那熟悉的声音终于出来了,随后进入开机画面,一切很顺利。但是,把电池拔掉光靠适配器不能启动,估计隔离和检测电路还有问题。这破机器问题还真多,一波三折哈,清明节快到了嘛,牛鬼蛇神之类的搞搞阵很正常的,还得继续折腾。
    沏一杯热茶,边喝边看电路图。无意中测量发现刚才换上去的电容居然被击穿了,饿滴神哦,看来咱国家在这些小玩意上还得下功夫才行。在一块废硬盘电路板上拆下一颗15UF/35V的换上,再开机,正常了,接上主板排线插头内存,连上电池,适配器绿灯终于亮起来了,到这里终于长出一口气。
    总结,经过这次维修实践,觉得苹果笔记本维修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只要找到相对应主板的电路图和点位图,顺藤摸瓜,我这台笔记本还是比较幸运。只是坏了2个小零件,而且SMC、桥等关键芯片还是好的。最后附上一个开机画面。

网友:
连的线好粗哦   细点比较好操作  万一不小心怼一下  焊盘掉了  就麻烦了

楼主的技术没的说 牛

网友:
说实话,这线飞的不好,而且讲的有点乱!语言组织能力不是不很强…………

网友:
艺高人胆大,楼主维修技术绝对很厉害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我会注意,今后努力改进,争取做到最好。

网友:
修得很细心,我看见这种图纸头就大

网友:
这飞线技术也是非常牛了 要是我肯定就等配件了 哈哈

网友:
高手呀 !大神,我看都没看清楚就搞定了,好深。呵呵!

网友:
让各位老师见笑了,确实言语组织不够严密,下次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