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日版苹果6sp,卡贴机器

楼主(2017-09-21):
正常使用,无摔无进水,正常使用突然之间总爱反复重启,刷机后还是此问题,而且最近自动重启比较频繁,好的时候10分钟都没事,但是经常是开机1分钟就重启了啊?
谁知道什么问题啊?求思路

网友:
刷机看看有没有报错,或许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连电脑看下电池信息有没有,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先易后难,换电池试一下,原装电池是一个通病

网友A:
电池通病。。。。。。。。。。。。。。。

网友B:
大电源下面的一个电感虚焊了,重新装一下就好,遇到好多了6s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电源下面的一个电感虚焊了,重新装一下就好,遇到好多了6s系列的

方便给我下型号,或者照片也可以啊,麻烦兄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方便给我下型号,或者照片也可以啊,麻烦兄弟啊

这个电感虚焊导致白苹果重启,刷机能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感虚焊导致白苹果重启,刷机能刷过!

等会我看看试试
,先谢谢啊朋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感虚焊导致白苹果重启,刷机能刷过!

不对啊,我这个是黑苹果白底重启啊,好的时候一直没事,最近是重启有时候1分钟就重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通病。。。。。。。。。。。。。。。

电池换个一个还是那样啊,还有其他方面原因吗?

网友:
有没有谁遇到过啊?现在没有思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我这个是黑苹果白底重启啊,好的时候一直没事,最近是重启有时候1分钟就重启啊?

是扩容的机器吗,如果是扩容的那就是底层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扩容的机器吗,如果是扩容的那就是底层不对

不是啊,但是刚刚找到原因,j4100指纹、3d接口不插就没事啊,都正常啊

网友D:
会不会 CPU问题?重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 CPU问题?重装

已经查出问题了啊,就是ithouch出问题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但是刚刚找到原因,j4100指纹、3d接口不插就没事啊,都正常啊

是的,指纹会导致白苹果进不了系统,指纹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指纹会导致白苹果进不了系统,指纹发热,

正在细查,对地阻值都正常啊,怀疑指纹排线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在细查,对地阻值都正常啊,怀疑指纹排线有问题啊

你测home键上的那个座子,不是主板上的,应该是指纹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查出问题了啊,就是ithouch出问题了啊

ithouch  是什么小白一个

网友:
看看重启时间是不是有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home键上的那个座子,不是主板上的,应该是指纹烧了

home键怎么测试啊?

重要点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老师及,牛不,真的挺里哈,学习了,下次遇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