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充不进电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7-09-21):
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手机无症兆黑屏,再按开机键开机后刚进入桌面一会儿便自动关机,屏幕上显示电量低;接充电器充电时手机不定时重启,充电约半小时电量显示依旧没变化,还是无法正常开机。

维修过程:
1.换上正常的充电头和数据线,串联了USB电流表之后给手机充电,USB电流表稳定后电流在200mA以内,这说明确实没有给电池充电。
2.用数据线将手机连上电脑并打开爱思助手,爱思助手能连接手机,但发现无电池数据(见下图)。故怀疑可能是充电管检测不到电池电量而导致充不进电。

3.拆下主板观察,此主板的USB管理器U1700和充电管U1401均被拆过(图中USB管理器外面都没黑胶了)。

4.查点位图找到充电管U1401的电池电量信号输入脚位是F2,信号名为BATTERY_SWI;此信号通过FL2511改名为BATTERY_SWI_CONN后连接到电池座J2523的第2、3、4、5脚。

5.测量电池座BATTERY_SWI_CONN信号对地值为无穷大,即断线(正常对地值为560左右;再找到FL2511,发现此元件也被拆过(焊盘掉了,用锡把它与旁边的滤波电容粘在一起,估计是因为太靠近屏蔽罩焊点,在装回屏蔽罩时受高温导致虚焊,参见下图),测量其对地值为560. 这表明J2523与FL2511之间断线,FL2511与U1401之间完好。

6.重新焊接好FL2511;为防止以后再受高温影响,清洗焊盘后给它点上绿油并固化。

7. 装机测试,爱思助手能读取电池数据了,  USB电流表显示0.71A,即正在充电。试用一阵手机并开关机几次均正常,故障已修复。

网友:
二次维修,是有不好陷阱和弯路,还得自己从新分析排查

网友:
楼书的额技术 还可以  主要 有思路

网友:
好资料,收下了,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跟着楼主写的东西看了一遍图纸,受益良多

网友:
厉害,修手机好啊,我也要修手机

网友:
思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