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意外引发的换屏.新发一贴上次的无法再从同一主题编辑了.

楼主(2017-09-21):
前段时间在用笔记本的时候插拔DP线缆意外碰到了屏幕,造成了巨大一条划痕,强波正不能忍啊.于是换屏的计划就这么有了.原装屏幕为友达12.5寸45%ntsc色域的tn屏幕,颜色渣的.想到既然想要换屏幕就直接换个更好的屏幕吧.找了一圈没发现有合适的屏幕更换,想起某天论坛看到的改13寸屏幕于是也自己改下试试.
改装屏幕型号LT131DEVHV00

淘宝发现这款屏幕现在只有总成销售了.全贴合,惠普笔记本上半身

手边没有分离工具于是就用鱼线分离了屏幕

分离完成后发现光学胶是LOCA水胶,酒精,除胶剂都没有作用.最后想到了一个比较另类的方法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7-9-1 23:58 上传

在胶水上图上烟灰降低粘性,然后用无纺布擦除,效率不错.清理完屏幕上机器发现不能点亮使用,查询发现码片问题于是上编程器复制原屏码片数据作案工具
除完胶以后测量A壳的大小进行切割,

去掉了两边屏轴的支架.A壳是手工打磨的,当时没有电动工具费了不少劲,

打磨完边框以后就是对屏幕本身的处理,为了调整屏幕的位置,吧屏幕边框切掉一些,屏幕的控制板翻到屏幕后边去.

最后用美工刀切割了B框,完成的效果如上,对比原屏幕色彩有很大的提升,装完后用红蜘蛛校色仪校准色彩.

测量得出数据如上.原屏幕色域只有45%,提升较大.

最后与戴尔2515H对比色彩,

之前的屏幕由于摄像头位置较高,切掉了上方的屏幕边框,安装时压碎了一块,后来把摄像头底座打磨更低解决了这一问题.
关于抄袭贴这件事证明一下清白,两个论坛的id不一样误会了

网友A:
为了更好的效果这个屏换的也是好用心

有好用的在系统下测试屏幕相关准确参数的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效果这个屏换的也是好用心

我一般在料机上用aidi64看参数........

网友B:
关于抄袭贴这件事,我认为管理太随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抄袭贴这件事,我认为管理太随意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09958

网友:
兄弟打脸不,抄袭就算了,连错别字都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效果这个屏换的也是好用心

版主太大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09958

这人是我............................................................................要不要我把账号密码给你你自己去登陆验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人是我............................................................................要不要我把账号 ...

可以发来验证了,让管理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来验证了,让管理给你加分

给我你qq号我发给你账号密码.证明我没有抄袭

网友:
证明一下清白

网友C:
是一个人就好,支持原创,支持多发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人就好,支持原创,支持多发帖

麻烦把评分抄袭贴取消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把评分抄袭贴取消下吧......

那要版主管理员取消 我没权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要版主管理员取消 我没权限

好吧.这事比较尴尬两个论坛id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效果这个屏换的也是好用心

版主可以帮忙取消下被误判的抄袭吗?

网友:
动手能力也是很吊啊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这事比较尴尬两个论坛id不一样

对啊,你要是ID一样就不会这样了。。。。       最不能忍的就是抄袭。。。

网友D:
一般只要能用,我都不给客户换,。。。。从不强求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只要能用,我都不给客户换,。。。。从不强求那么好。

自用的本.不是给客户的,我自己做影视的也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效果这个屏换的也是好用心

麻烦版主把这个帖子的抄袭去掉可以吗?

网友E:
E431机器第一次拆还是会摸不到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E431机器第一次拆还是会摸不到方向

我总觉得拆机这个东西注意点细节以后大胆拆就好.但是不要盲目大力出奇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版主把这个帖子的抄袭去掉可以吗?

有饼哥给你扣分了 你联系下饼哥  可以站内信联系下

不是抄袭 自然还你清白  扣分都可以取消

类似的帖子可以自己首发到论坛  绝对是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饼哥给你扣分了 你联系下饼哥  可以站内信联系下

不是抄袭 自然还你清白  扣分都可以取消

提拉米苏回我了给我加回分来了,饼哥没回我,

网友F:
下次首发在我们这。就不会有误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首发在我们这。就不会有误会了

好滴.以后就打个备注了.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