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D010TX 接上可调电源 电流直接3.4A

楼主(2017-09-21):
HP 14-D010TX 接上可调电源  电流直接3.4A
可以知道 主板有元件短路,拆机  看到主板供电口处 一个8脚芯片已烧焦,刚好旁边还有两个一样的芯片
一看是 G4435SS 场管,烧坏了,没想太多,马上换上一个 以为会好,
可是一通电还是3.4A  立马取下电源。。摸摸烫手了,这下不敢上电了,
不懂是后级短路还是那里短路了,

这机子没分下图纸,那位好心师傅给我发个图  834201699  qq  有仇射

网友:
主板号:OSAMU2_CR_HPC_MV_MB_V1

网友:
查查吧应该有短路了,,,,,,,,

网友:
你这基本的测量都不知道吗 再测试下吧

网友:
我基本测了一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  值在 0004
CPU旁边 有个场管对地阻值26  其它的都在 500左右,是不是可以先换那个不正常的场管试试呀

网友:
把那场管 6414A取下来,先不换上去,通电,待机0.02A  按电源可以触发了,电流跑到1.12了,哈哈估计就是这个管子问题了,  6414可以用什么管子对换???K03B9可以吗?各位大师?

CPU 供电场管短路真的有这么历害吗?电流能跑上最高3.4A?我以为只有主供电出短路才会跑这么高

网友:
换上去了,待机0.02正常了,开机电流跑到 1.2 屏不亮。测得CPU三相供电有两相是1.12V正常,有一相0V 没输出,就是刚才换场管的那相,我看是N管就换上个 K039 不短路了,可是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一定要换 6414的管????

网友:
明天再搞了,累呀,新手,老婆又老吹回家

网友:
集显电压没出来?可能PWM芯片坏了

网友:
后级应该还是有短路,芯片拆了用烧机发烧吧

网友:
拆蕊片还烧呀。烧不出来,现在电流停在 1.12A上不去了,测CPU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cpu 供电上管G极无电压输出。。。下管也没。

网友:
应该是还有短路